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想自己制作金属浆坯!!!!!!!

楼主(2010-08-05):
请问有人会做浆坯吗????模子如何做!!!!!!!!知道的请上详细图片图片可以说明一切!我曾经自己做过钓鱼用的铅坠!不知道可不可以用红砖头挖模子!!!!!!

网友A:
精度达不到吧!

楼主:
自己玩又不比赛!精度差点也比碳浆老碎要好用...............

网友B:
现在金属浆这么便宜。。。

网友C:
如果不属于如下情况,恐怕会得不偿失。
*) 打算摸索之后批量投产。
*) 精度无所谓,能动就行。
*) 啥也不为,就是对土法铸造工艺上瘾。
:loveliness: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精辟!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网友F:
江湖人称:左青龙,右白虎,老牛在腰间,龙头在胸口,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天下第一凑合王:方舟...你真的什么都在凑合~~~

网友G(2010-12-21):
回复 网友D:
再精辟也没您的头像精辟!好Q的狗狗!

网友H:
图片我没有 金属桨 的话 你可以用砂型铸造来做 上下模合模压钟后浇注 然后打磨就可以了 砂型的话 做好了精度不会差很多

网友H:
哦 再补充一下 红砖不行 很容易开裂 另外就是上下模合模的时候定位一定要做好 如果你想批量生产 精度稍微高点的话 建议精密铸造 制作金属模具 蜡模压制 然后涂料 脱蜡 浇注不过那样的话就是成本要高很多

网友I:
臘模》石膏模》加熱融掉臘》注銅。 以前雕塑課時是這樣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J:
我有cnc浆是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