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的DSX9螺距曲线

楼主(2010-08-05):
今天在调整控的数据时偶然发现油门锁定下的螺距曲线有问题,我原来设置的是一条直线的从头到尾50%(也就是熄火模式下是0螺距).
但是今天我发现该曲线变成了U字型,两边依然是在50%的位置但是中间点跑到了40%的点位,但数字上显示还是50%.无论我怎么调整中间点的数据依然跟显示的数据有10%的误差.就算把所有的点调到100%曲线依然成U字型,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啊?有没有高手指点以下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没看明白 我有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我有罪

这都没看明白?说的还不够明白啊!明天早上上图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B:
你可能动过hov pitch微调了

楼主:
图来了

左边40%的点位和中间50%的点位是平行的

左边40%的点位和中间50%的点位是平行的

全部50%的情况下成U型

全部50%的情况下成U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动过hov pitch微调了

感谢老金,问题已经解决我确实是动了hov pit这个微调导致的熄火模式中立点下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