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无聊,准备打造小电直~~~

楼主(2010-08-05):
自己画的图纸,自己加工,用的1mm玻纤板,做了一下午,相当粗糙啊~~~
有什么好的建议尽管提~~~有兴趣喜欢自制迷你电直的可以联系我,我多做了点侧板,可以免费提供,一起探讨吧!!

番茄和鸡蛋就不用扔了,第一次做侧板~

网友:
先占位。。。。关注结果。。。

网友:
被晴阳先占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看起来手工很不错哦 !!!

网友:
严重关注中,希望能看到最终结果

楼主:
旋翼头准备用solo pro的,舵机用3.7g,其他电子设备部知道怎么选?这个应该算180级别的吧,主轴到尾轴估计在190mm

网友:
关注

用什么电子设备?舵机5克?用什么桨?尾管?

网友:
想知道这个侧板如果切割的?

网友:
额  竟然怎么大方  我问你拿 螺丝的时候那么小气  不过说实话 饭你这人挺不错的

网友:
这是什么管子,螺丝是套材么?

楼主:
报废的天线管~

网友:
不错。
不过,既然要做,不如做再小些的。
接收和陀螺就用4G6S的一体。

楼主:
这个机架可以做四通也可以做六通,开了三个舵机孔,我准备先做过4通单桨lama过过瘾,效果好的话再改六通

网友:
不错,问下,你这槽子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电磨+锉刀

网友:
感觉会太重

网友:
我感觉侧板镂空的部分不宜太多,太多了牺牲坚固性。

买来的机器侧板有很多镂空部分是为了安装不同型号尺寸的电机、舵机、电调等东西的。

如果是自己做的话,应该根据自己已有的设备来设计,不但可以把布局弄得更合理些,坚固程度也高些。

一些意见,供你参考

网友:
不顶不行啊,,,速度拿来我先飞飞

网友:
底板怎么固定,会脱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后会把链接管和底板固定的,不会脱落~

网友:
我的侧板已经上天了,要切好板还是上床子吧,要不定位不准,对精度影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