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愿意帮我吗?

楼主(2010-08-05):
请教老鸟!用雷鸟的控能找到兼容的接收吗? 接收烧啦,两边加起来八条腿的贴片烧啦,好像是功率管!不知咋修或哪有卖 ,希望经验丰富的老鸟赐教赐教!!!!!!!!!!!!!!!!!!!!!还有用天6能玩雷鸟吗?

楼主:
在下谢过啦!

网友A:
LZ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偏远,估计没几个人跟你碰到相同情况的,还是对号入坐的好啊,不懂帮顶了

楼主:
注:CLC-II雷鸟电直遥控

网友B:
只要都是PPM制式的,遥控器和接收机应该相通的地方多

网友C:
现成的套件应该有的买的!

网友:
普通的ppm接收机应该可以用的吧

网友D:
看看接收和其他是不是分开的。ESKY的 LAMA就是分开的,可以换接收,我玩LAMA都要FUTABA玩

楼主:
可能是SI4410坏啦
一订购,正在等!

楼主:
喜欢DIY 也支持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