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愿意帮我吗?故障图片来啦!

楼主(2010-08-05):
请教老鸟!用雷鸟的控能找到兼容的接收吗? 接收烧啦,两边加起来八条腿的贴片烧啦,好像是功率管!不知咋修或哪有卖 ,希望经验丰富的老鸟赐教赐教!!!!!!!!!!!!!!!!!!!!!1还有用天6能玩雷鸟吗?

这是整个接收,电调接收陀螺仪是分开的!

这是整个接收,电调接收陀螺仪是分开的!

网友:
是LAMA吗,请说清楚些啊。

网友:
能,兼容福特巴的接收就可以用在雷鸟的控上。

楼主:
注:CLC-II雷鸟电直遥控

网友:
你是四合一板?

网友:
没用过雷鸟
猜测是2合1; 接收+电调
lz应该是电调烧了

网友:
找个修电调的

楼主:
LS有人识得吗?帮忙给介绍一个吧!

谢啦!

楼主:
没人愿意帮我吗?

网友(2010-09-10):
收一个尸体或二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愿意帮我吗?

想获得别人的帮助,起码你得上个图片让大家看看不是?
8个脚的电子元件多了去了,谁知道你说的这个8个脚的是什么东西……
上个故障电路板的图片吧!

楼主:
手机照的,不好意劳大家费神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老鸟!用雷鸟的控能找到兼容的接收吗? 接收烧啦,两边加起来八条腿的贴片烧啦,好像是功率管!不知咋修或哪有卖 ,希望经验丰富的老鸟赐教赐教!!!!!!!!!!!!!!!!!!!!!1还有用天6能玩 ...

如此说来是马达驱动管烧了,烧驱动管的原因,除了马达和续流二极管被击穿短路外,故障多半是摔机后马达堵转又没有及时关闭油门导致的。
型号
PDF
资料
厂商
特性用途
极限电压Vm(V)
极限电流Im(A)
耗散功率(W)
代换型号
AO4410ALPHA
N-EMFET,用于笔记本电脑电源转换开关
30 18 3
CEM4410CET
N-EMFET,大功率和电流
30 10 2.5
CEM4410ACET
N-EMFET,大功率和电流
30 10 2.5
MP4410TOSHIBA
N-MOSFET,用于大功率高速开关、电锤驱动、脉冲电动机驱动和电感负载开关
60 5 2

没找到你说的SI4410,上面有一些同型号的,但电流从18A到5A不等,不知道你的这个是多大电流的?
建议你采用IRF7832吧,这个管子的电流有20A,这样,也许就不太容易烧毁了吧……
型号
PDF
资料
厂商
特性用途
极限电压Vm(V)
极限电流Im(A)
耗散功率(W)
代换型号
IRF7832INTERNATIONAL
N-MOSFET,功率场效应管,30V/20A/2.5W
30 20 2.5

另外,你也可以采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批次的管子并联的方法,焊接时将相同的功能脚相连,旁边装不了就叠起来,使驱动电流成倍增加,

网友:
楼主:我已给你回短消息了……

你说的那个马达驱动元件是:FDS4410,不是SI4410。
它的主要参数如下:
耐压:30V   电流:10A   跨导电阻:小于0.02欧姆
怪不得老是烧毁,电流偏小了!
还没有IRF7413来的电流大——13A。
解决办法:
1、换用电流更大的驱动管
2、若有现成备用的FDS4410的话,建议采用叠焊并接两个,加倍地增大输出电流,或许可以降低再次烧毁的可能性……

楼主:
非常谢啦!等货那

楼主:
问题解决啦!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