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风

楼主(2010-08-05):
受风,帆被风吹鼓就叫受风,也叫食上风或食风随各地不同,叫法也不太一样。帆受风就有上下之分,迎风面为上风,背风面为下风,不受风就没分了帆在飘抖动,你就不能说那是上风面,那是下风面,在你上风面的船为上风船,在背风面的船为下风船,二船以上的多船才有上下风船之分。从船的后部向前看右边吹来的风使帆向左侧开的叫右舷风,同理叫左舷风。帆角,船的首尾纵线对帆的夹角。受风角,船和风形成的夹角。迎风,船首向两边的夹角。分迎风及前迎风。前迎风说的是帆角0度的最小受风角。它标志着船的性能也是取胜的必备。横风,侧向的来风分有,前横风,后横风,正横风。顺风,船尾来的风分左顺风,右顺风,正顺风。
顺便说下规则的简记,上风让下风,左舷让右舷,超越让被超越,外侧让内侧,转向让直行。呵好几页的规则就这几句,简吧。

网友:
2米不到的帆就有这样的道道,真家伙肯定刀刀更多

网友:
谢谢分享,规则很精辟。不过,如果遇到多种规则都适用的情况,有没有更高的准则来决定,该使用哪条规则来裁判呢?盼详解

网友:
那就要你仔仔细细读规则了,太多情况,如果要说最高准则就是左舷让右弦了,要详解困难,全国比赛的裁判也没有把规则搞清楚

楼主:
不相连是超越和被超越,或左右舷。进入相连就上下风。关键是什么时候相连,你是偏转还是转向。那叫简记,得把规则理解,才有用的。呵,比如上下风怎样才是上下风,还有一定的规定的。我还没碰到过有多条规则适用,到是有找不到合用的,请说下你见的情况见识下啊,谢了

网友:
哎,我等菜鸟看着晕晕的,先把基本的操控整熟悉了再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