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入4#6s第二天,炸机受伤记

楼主(2010-08-05):
昨天收到新入手的4#6s,非常高兴 ,以前都是玩红外的小飞机,终于算是提升了档次了 ,第一次接触4通道,很激动。无刷电机,三向陀螺仪,2402的控看着就很不错,比以前那些小玩具好多了,不过,后来就受苦了:
第一天,下班一回家就加上练习架检查试机和调整副翼,倾斜盘初始不平,用新电池余电在家中的床上试机,小炸机不断,配了三块电池,但没有来得及充电, 最终累了就没管睡了。
第二天(今天),电池充满电,练习悬停,炸机无数 ,首先是起落架断掉一根 ,后用AB胶粘上,后来机头罩缺口,那个机头罩真的很薄,有点难看了,最后一次严重炸机,飞机急速直冲电脑桌 ,作为新手的我,手指过于激动,飞机没什么大事,我的大拇指被控杆顶端剜掉一块肉 ,流血不止。。。。。。
唉~
飞机真是危险啊~

另请教前辈,我的4#6s每次起飞总是先向左偏后平移,必须慢慢向右打舵才能稳定,,飞起来后却无此情形,本以为是倾斜盘不平,调整后无变化。为何?

8月6日上图:

新到的JJ裸照

新到的JJ裸照

主电机齿轮与大齿轮

主电机齿轮与大齿轮

断了脚架用AB胶粘

断了脚架用AB胶粘

机头罩严重受损

机头罩严重受损

受伤的指头

受伤的指头

肇事的控制杆

肇事的控制杆

网友A:
"我的大拇指被控杆顶端剜掉一块肉 "
比较费解 还以为是被飞机主桨打了 结果是遥控器弄的 -  - LZ的遥控器看来很锋利啊
小飞机地面效应很严重哦 所有的飞机起飞都是往左偏的 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向右打一点AILE,让飞机垂直起来到主桨一般高度左右打回中AILE 这样就好了 飞起来当然就没有地面效应了
建议多看看论坛里已经有的帖子哦 有提到地面效应的 我就是看帖子学的 还有多飞飞模拟器 不然炸了配件还是很花钱的 模拟器里飞机也左倾的 这个模型飞机基本避免不了 不是倾斜盘不平
另外 对码的时候要保持飞机水平,等所有舵机回中并且接收机发出声音确认后 检查倾斜盘是不是水平 如果真不平,就调整相应连杆。注意 在复位后不要用遥控器打舵 因为华的飞机虚位比较大 你会发现打舵后再回中一般倾斜盘都不会准确回中 这个正常
一定要多飞模拟器哦 加油...

网友:
你那控那么锋利????

网友:
挺好飞的啊!刚开始玩时刻注意收油,只要有控制不了的苗头就收油!我玩到现在炸鸡无数,除了头罩炸烂了和一个大桨炸掉一块外没有什么损失,我倒是觉得华的这个小JJ挺耐炸的而且好飞!

网友:
妈呀,你的控真“犀利”

网友:
我的天
请练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大拇指被控杆顶端剜掉一块肉 "
比较费解 还以为是被飞机主桨打了 结果是遥控器弄的 -  - LZ的遥控器看来很锋利啊
小飞机地面效应很严重哦 所有的飞机起飞都是往左偏的 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向右打一点AILE,让 ...

明白了些,多谢!我想还是要多练习,练习自己的反应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继续加油哦 打舵方面 我觉得“勤修正少舵量”还是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