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发现新的FPV载机

楼主(2010-08-06):
在淘宝上瞎逛看见的,大家来评评,做FPV怎样。价格很是便宜,空机加两电机才160。看上去内部空间很大。
材料:EPO
翼展:1320mm
长:1100mm
重量:1390g

网友:
机翼长度小了点,面积小了点

网友:
可以试一下,1.3M的翼展不小了

网友:
翼面积太小,有效载荷低,低速性能也不好。拿来FPV牵强了。。。

网友:
我也发现一款玻璃钢的双发飞机作FPV可能好!
机名:C-160 空中列车 (Transall) 运输机
规格:2213马达X2
翼展:1450mm
全长:1178mm
全备重:2500~2600g
翼面积:22 dm/2
翼负重:113~118 dm/2
翼型:Torino-26
遥控设备:4通道及4个舵机 (另购)
无刷马达:2213 x 2 (另购)
电调:20~25A x 2 (另购)
电池:Lipo:3S 2100mAh 25C x 2 (另购)

网友:
不喜欢双发!单发MAJA是我最爱!

网友:
双电机 更耗电,

希望能找到比 天行者1680 更好的载机

要图便宜还是翼龙~

国内还没有单反的专用载机,,,只能自己做了,,,

网友:
机子不错,空机就1390g?有点吓人

这种运输机型,升力小不了。

网友:
像真机,比较难控制的(相对天行者之类)!而且续航能力估计也是个问题!再有就是主翼没有上反角设计!稳定性稍差

网友:
翼面小低速会很不好,高速也不会很稳定

网友:
飞机买来了

到时候试一下,我是菜鸟,不知道这个好不好飞,还有这个是有刷版的,不知道要如何改成无刷的,能不能一个40A的电调,接2个2208的电机

网友:
2208小了,你那个飞机那么重,2217还差不多

网友:
不好看啊,不太实用吧

网友:
谁飞起来了

谁飞起来了,写一写体会呀?

网友:
我在rcgourps上看见有一些老外好像用的是这一款 但是螺旋桨比这个大 应该改了无刷的

网友:
忽悠鬼的,运费200

网友:
运费拍完后,卖家会根据实际费用修改价格.我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网友:
名称是什么?怎么搜不到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