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别说造机器(如何搞定一根槽钢?)

楼主(2010-08-06):
这是一根80的槽钢,
长810MM
如图如何把槽钢里面弄出两个100*60深1MM的基本同面的两个平面来?包括需要什么设备,如何卡装,以及工艺步骤。

槽钢就是普通国标槽钢。

这根槽钢30元买的,在业余条件下能自己弄吗?

网友:
在背面弄

网友:
这个我叫人弄过,锯下再焊接

网友A:
允许圆角吗?允许的话就铣床。不允许的话铣床+电火花。
装夹:先找块两面平整的钢板,用码仔先把槽钢锁在钢板上(钢板的位置在两加工平面的中间位置),再将槽钢和钢板固定在铣床工作台上,铣削部位下面适当垫东西并固定,洗完一边槽钢连同钢板一起转过180度,铣另一边的平面。

网友B:
你业余是什么条件?  基本同平面?就是要求不怎么高。。有铣床就行, 这两个平面将来是什么用途? 是安装面? 基准面?。。。。画的出,做不出,是设计问题,做不到是设备问题,做不好是工艺问题。。

网友:
别折腾了 要弄先去热处理吧  要不怎么弄也是白搭

网友:
要是你觉得不需要热处理就能达标 那就用角磨机随便打打就可以了

网友:
想知道LZ到底想干什么.

网友:
真正大厂的槽钢,他的精度还将就的,如果没有什么手段,就用它原始的面吧,用角磨机打打高点

网友C:
想用槽钢,在设计上就要避免在槽钢上精加工,槽钢只起到一个支架作用

网友:
我不会,帮顶加学习

网友D:
为什么要挖下去,而不是加高后加工平面?这鸟东西不好整

网友:
看明白了 原来是用槽钢做底座的啊

网友:
楼主要做什么

网友:
工字钢之类的是不是也是类似的?

按前面的说法不能直接加工。
这些结构钢在出厂前都经过什么样的热处理?

引用 网友C:
想用槽钢,在设计上就要避免在槽钢上精加工,槽钢只起到一个支架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业余是什么条件?  基本同平面?就是要求不怎么高。。有铣床就行, 这两个平面将来是什么用途? 是安装面? 基准面?。。。。画的出,做不出,是设计问题,做不到是设备问题,做不好是工艺问题。。

是装轴承座的平面,两轴承座之间装根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挖下去,而不是加高后加工平面?这鸟东西不好整

有道理啊,看来是要焊或螺丝上块钢板垫高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允许圆角吗?允许的话就铣床。不允许的话铣床+电火花。
装夹:先找块两面平整的钢板,用码仔先把槽钢锁在钢板上(钢板的位置在两加工平面的中间位置),再将槽钢和钢板固定在铣床工作台上,铣削部位下面适当垫东西并 ...

500MM的家用钻铣床平台看来是弄不成了。我卡台钳上铣100长很难打表调平(越铣越深或越浅)。

槽钢还是不错的各处厚度超过6.5MM的镀锌槽钢。
准备上1米工作台的炮台铣外加工。
先垫起来加工背面面铣平。再在槽里焊两块钢板。这样底面平了回来卡在小钻铣上压板压紧把焊的两块钢板搞平。大家说行吗?
炮台铣铣个平面比较贵要80元!盘铣刀估计1两刀就平啦,有大床有活就是拣钱啊

网友:
上刨床把整个底都刨平算了。。。

网友:
业余条件 不好弄 如果有铣床的话 弄起来很简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0MM的家用钻铣床平台看来是弄不成了。我卡台钳上铣100长很难打表调平(越铣越深或越浅)。

槽钢还是不错的各处厚度超过6.5MM的镀锌槽钢。
准备上1米工作台的炮台铣外加工。
先垫起来加工背面面铣平。再在槽 ...

你还没看明白我的加工方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越铣越深或越浅)。

越铣越深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越铣越深或越浅)。

越铣越深是什么原因?

找不正啊吃刀太不均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看明白我的加工方法。

的确是没看懂啊!

这东西还没见过呢,咋把它和钢板卡在一起啊没搞明白啊。另外钢板要求平面度高吗?
500的台面要能加工这个槽钢也好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500MM的家用钻铣床平台看来是弄不成了。我卡台钳上铣100长很难打表调平(越铣越深或越浅)。

槽钢还是不错的各处厚度超过6.5MM的镀锌槽钢。
准备上1米工作台的炮台铣外加工。
先垫起来加工背面面铣平。再在槽 ...

不能先垫起来加工背面面铣平,再在槽钢两端焊两块平板。。。应先焊两块平板,然后将背面铣平,再反过来重铣两块平板。若先铣背面,再一焊两块平板,背面就白铣了,焊后变形会很厉害,若超出加工范围,可先整形后再铣背面,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先垫起来加工背面面铣平,再在槽钢两端焊两块平板。。。应先焊两块平板,然后将背面铣平,再反过来重铣两块平板。若先铣背面,再一焊两块平板,背面就白铣了,焊后变形会很厉害,若超出加工范围,可先整形后再 ...

用螺丝固定平板或钻孔后填焊变形就很小了吧?

网友G:
建议换个思路问问自己:
这样做是为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
达到那个目的还有没有其它方法?有几种?

网友:
研磨出平面就好,然后用铣刀倒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用槽钢,在设计上就要避免在槽钢上精加工,槽钢只起到一个支架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换个思路问问自己:
这样做是为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
达到那个目的还有没有其它方法?有几种?

准备把原来垃圾小车床的丝杠换成滚珠的,把大溜板下压板换100长再加上塞铁,原来居然没塞铁-长度也就60MM造成车削时大溜板活动精度不行总之垃圾车要改的挺多。滚珠丝杠就500MM长,原来的丝杠790MM长(还少有点弯)丝杠两头床身上有50MM宽丝杠轴座安装平面。槽钢准备做丝杠安装支架,不用槽钢安到床身上找平恐怕难度更大 。用薄钢板6MM厚800长弯的比槽钢厉害的多!12MM厚的也弯的很(800长时中间怎么也鼓出快1MM左右)。再厚就装不下了恐怕要几十公斤、加工更费时,代价太高了。
如槽钢能行准备滚珠丝杠接步进电机先单轴数控,

网友:
业余条件是什么概念?业余应该是工作之余,不是土八路,没有设备。
看楼主的要求,什么要求用什么加工工艺。
1:一般要求直接上铣床铣。
2:先用平面磨,磨出背面,以此为加工基准,铣你要有的面。
3:比较高的要求是先退火时效处理,然后按照2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