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0-08-06):
以前玩过一阵子4通玩具电直,前几天心血来潮,买了飞跃的450SPORT空机和电子设备,花了2天时间自己琢磨捣鼓,今天终于装好了。声明下本人属于文科特级菜鸟,现在遇到几个问题:1、电调、接收机和陀螺仪的安装我是按照自己的分析安装,所以位置和标准的不一样,请问对稳定性影响有多大?2、舵机及陀螺仪的调试有教科书没?麻烦给个链接(我是成都的,有高手指教最好,万分感激)。3、现在是木浆,需要换成碳浆吗?4、我试飞了下,飞不起来(飞起来才怪了),感觉风往上吹,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遥控器是什么样的,多少钱

楼主:
遥控是华科尔的,1050,带接收

网友:
遥控器是华科尔2801吧,楼主还是多潜水吧,别着急飞,安全第一啊!!!!最好有老鸟帮忙!!!!!

网友:
1.看上去没有装错
2.按你的陀螺仪型号在网上搜
3.没有必要
4.螺距没有调好,负螺距太大

楼主:
我不着急飞这个,还是先玩以前的4通玩具,但是我想先把450调好,还是想找个高手请教下

网友:
-螺距太大了!!那就是风向上吹的主要原因!!!!!!!

网友:
螺距没调好。

网友:
论坛搜索啊

网友:
1、图片不是很清楚,但是貌似接收机在机身后部的外面??最好放到机身里,线也用扎带固定下,炸机不容易被大桨砍到。。。
2、舵机及陀螺要网上搜下你那个型号的,有说明书和教程的。
3、新手最好用木桨,飞好了悬停再换玻纤或者碳桨。碳桨炸机成本太高了。
4、螺距没调好。

楼主注意安全,最好找身边的老手帮忙调试下,不要自己盲目的试飞,很多血的教训啊。。。。。

祝早日爽飞:)

网友A:
图不是很清楚,但看图片陀螺仪斜起安是错的,还有尾舵机的连杆与舵背安装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不是很清楚,但看图片陀螺仪斜起安是错的,还有尾舵机的连杆与舵背安装位置不对

就是感觉这个地方不对,尾舵机摇臂安装位置貌似不对,导致连杆有一定弯曲,我也没搞清楚怎么回事,我发点图请大虾们帮忙看看,谢谢了
本菜鸟喜欢研究,但终究是学文科的,加上年近不惑,反应迟钝,一直搞摄影,想搞搞航拍所以来了兴趣,飞小玩具时间较长,但是搞这个大家伙真没底,还望诸位不要见笑~~

网友:
这位,尾舵机拉杆 安装完全错误,拉杆应该与尾管成平行,拉杆与尾舵机塑料摇臂成90度,论坛有很多450图,找找看就明白了

网友:
把你的450从头到脚 全方位的图,都发上来,让大家帮你讨论讨论。
另,遥控器的设置是内在的,找论坛450设置的技术帖,自己琢磨吧, 我也是驾校除名,自学成材的。

网友:
对了,提醒,电直是非常危险的玩具,看看安全事项很重要。
你的450上螺丝胶水了吗?5

网友:
不能心急。

楼主:
谢谢各位,受益非浅啊。
特别是有几位前辈的建议,包括skqh发的链接,对我的帮助非常之大,在此叩首谢过。今天飞机进行了初步的调试,状况有所好转,能飞起来了,稍微有点甩尾,不过幅度不大,准备再找高手看看,然后就暂时收起来,开始苦练模拟器了。

网友:
好的开始,成功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