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充电器能给镍氢电池充电吗?

楼主(2010-08-06):
目前正在使用8节镍氢充电
电池
(支持1C快速充电)作为控电,无奈
充电器
是N年前购入普通充电器,无快充功能,标称充电电流130mA,(实测数字符合指标),一次能冲4节电池,需要24小时的时间,冲8节控电就需要两天,简直是!@#$$%^&。想请教一下各位,能否用锂电的充电器给镍氢电池快速充电(1C左右冲),自己控制好充电时间,冲到百分之八九十,再用那个镍氢充电器慢冲,请问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对电池有无损害?

网友A:
尽量不要
你可以买十块钱一块的充电器,买四个就够了,再说,就算是冲了两天,全当是给自己放假了,没必要把自己搞那么紧张

网友B:
买多几个充电器还不如买个控电了,价格可能还少些。一个镍氢充电器,稍微好一点点的都要几十的。

网友C:
不行,危险。

网友:
可以充,前提是你得监测好电压,镍氢的大约充到1.35就满了,电池刚好微热

网友D:
可以是可以,就是判停要靠你人工,万一充过头了可是很危险的事。

网友A:
控上都有充电口,可以自己找个直流电源插上去,这是最简单的,麻烦一点就买控电,再麻烦一点就自己买电池DIY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