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木片制作20CM的footy!

楼主(2010-08-06):
从网上找的图纸,是madvance mk1,原来图纸是英寸的,换成CM是100CM,也就是咱们所说的E级。好久没做过船了,更没做过帆船,决定先做个小的,算了半天,觉得20CM的图纸比较好修改,而且A4纸能打印出来,精度比较好掌握,所以就开工了 ~~~~~~~~~~~~~~~~~~材料用的是3*3松木条和55*1000桐木片,工具是:手术刀11号和23号,直尺,砂纸,502胶,长尾夹。绘图的是PHOTOSHOP,AUTOCAD不熟练,就没用 。拍照的是手机,比单反差多了,所有的照片的焦点都不准,可能是手机太便宜的缘故 。

1、刻肋板,没有机器,手工简直是痛苦啊~~~~~~~~

2、上架 (我的叫法,准确的应该叫船台),上主龙骨。(肋板要和船台垂直很难,真的很难)

换个角度

细节图(用手机拍的,手机焦点在那里看来只有手机自己知道 )

3、上两侧的肋骨条!

换个角度

在这里告诉大家下,做船这样的东西千万别用桐木条,太软,稍微受力就变形了,松木条真的比较好!我做了3条,前2条全是在蒙板的时候被挤变形了,没办法只好重新开始  。图片如下!

4、蒙船壳(技术活啊,还得把木条按船型进行修整,太麻烦了)

5、船体成形了~~~~~~~~~~~~~~~~~~^v^

6、把多余的肋板切掉,用电动工具就好了,很累~~~

7、打磨~~~~~~~~~~~~~~~~~~又是个漫长的体力活~~~~~~~~~~~~~~~~~~~~

8、简单的舱面。大概意思吧~~~~~~~

9、船体完成了,看看大小吧!

船体作完了后,发现细节太差了,不过是为了做大船做准备也就这样了,把帆挂上后在看看怎么样。要作成动态的现在看大小难度有点大了,内部空间太小了,不行的话就改静态的。

下步准备做帆了,还缺点材料,先准备下,然后再上照片。

网友:
好帖   好手工啊!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麻烦传一份给我。qq:1368069217

网友:
楼主好手艺,顶,等着看完成品。。。。

楼主:
把帆做完了,大家可以猜猜是什么材料的, .偷工减料了,主桅杆也没有打磨,索具按的也不对,现在整个就是个意思,大家对付看看吧!
感觉船体小了,如果是静态的还可以,但要是动态的,布置设备难度太大了,但静态的细节太差,没有详细的资料,舱面上的都是自己想的,而且一些滑轮什么的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材料来做,舱面上固定东西也很难,木片太薄,固定难度大,强度不够!
大家看看照片吧!

索具细节图,对付下就是哈~~~~~大家别扔砖头~~~~~~~~~~

最后一张是根据照片PS的,唉~~~~~~~~~~~~手机拍的太差,严重影响本人的PS技术!

这条船到这里就告以段落了,看来20CM的帆船在技术上有很多问题,所以现在的FOOT大都是30CM的…………当时做图纸的时候还想了下,30?20?结果看来是选错了,准备给儿子当玩具,从小培养对模型的兴趣吧!

如果谁按照这个图纸做过FOOT,还希望联系下 ~~~~看看30CM的可行不,没有激光雕刻机刻肋板太累了!坚持不下来了~~~~~~~~~

楼主:
开始传的图片太大了,有点影响速度~~~~~~~~大家见谅哈~~~~~~~~~~~~~~~~~~~~ 晚上的已经修改了!!!

网友:
虽然不是遥控的,仍然佩服楼主的手工!喷喷漆会更精美。

网友:
楼主的手工真不错,期待你的大船开工!

网友:
手工没得说了..赞一个~~

网友:
好手工

好手工,学习了

网友A:
对楼主的DIY支持一下
但“在这里告诉大家下,做船这样的东西千万别用桐木条,太软,稍微受力就变形了,松木条真的比较好!我做了3条,前2条全是在蒙板的时候被挤变形了”认为不确切,是楼主的造船方法造成了船体的变形,2mm厚的桐木条在蒙1.5米帆船也没有变形,你20cm的船为什么就变形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的DIY支持一下
但“在这里告诉大家下,做船这样的东西千万别用桐木条,太软,稍微受力就变形了,松木条真的比较好!我做了3条,前2条全是在蒙板的时候被挤变形了”认为不确切,是楼主的造船方法造成了 ...

蒙船壳的是“桐木片”,我用的是1*55*1000MM的,切割成1*5*20MM,蒙的船壳,没有问题,这里说的“桐木条”是用来做龙骨的几根,我用的是3*3MM的条,这条船上用了3根。不能受力太大,而且蒙船壳的时候要对称蒙,要不船体容易变形!

网友B:
我现在也在上龙筋,也是用的桐木。我认为一根龙骨足矣,何况是20cm的船
还有船体变形的问题是肋在船台上没有固定好,看你的图片貌似肋板是用速干胶粘在船台上的,受不起力
还有楼主铺龙筋的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船体变形的问题是肋在船台上没有固定好,看你的图片貌似肋板是用速干胶粘在船台上的,受不起力

LS说的不错,地一次是没固定好,所以变形了。第二次因为船小想把整张木片一次性蒙上,结果从船台下来后,就变形了,可能还是蒙船壳的问题。现在正在制作30CM的,但感觉用松木条真个强度比桐木的强不少,用手使劲掰,也没有变形,桐木的差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深傲了!现在对造船;你问\;东风号!他们肯定说;你老土!哈!哈!哈!不知道?现在需要的是弧的概念!是艺术!这就是对船的理解!造船是什么???

网友:
顶一个,极度崇拜lz diy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