屎上最强电调求助

楼主(2010-08-06):
电调也自检了,电机也响了,就是很奇怪,插上电机每层板中间的MOS开始发烫,边上两对没发烫,电机一卡一卡,怎么回事,我把MOSG极上的电阻换了,原来60欧,我换成100欧,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
不懂,等高手。。。

网友:
为什么要换电阻?

网友A:
我没看到检测电动势的电路部分  楼主确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到检测电动势的电路部分  楼主确定有?
我是按原来的板重新画的,接线也没变

网友:
差相位检测线,从三条马达线连接至原电调对应的马达线处,自检和电机启动是开环工作,当然有自查声,甚至马达能转一下,但没有相位检测,电调输出和马达转子位置不对应,当然会卡了,没烧就好了。先把相位检测线接好,如果焊接和元件无问题,马上就好了。

楼主: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电调只要一插电中间一共4个MOS就发烫,电机也没接,请分析一下,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对了,电调的输出有三条线接入控制板,这应该是相位检测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电调的输出有三条线接入控制板,这应该是相位检测的线

那三根线是mos管驱动信号线啊!   相位检测是连在电机线上的

网友:
确定没有检测线

网友:
什么电调?330主控,艾特还是凤凰?

网友:
犀利   电调是星穹的

网友:
我承认我是冲着惊世骇俗的题目进来的

引用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