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eba 10cg 能陪什么接受啊,便宜的

楼主(2010-08-06):
我的是futeba10cg,就是一个天线的那种,原配608hs接收,可是太贵了,不知道还能陪什么便宜的吗,
谢!!!!!!!!!!!!!!!!!

网友A:
如果不玩油机的话,6通最便宜的好像是6106HFC,480左右。606FS也差不多,不过已经淘汰了,还有617FS,大概550

网友B:
我也想在配个,就是太贵了。

网友C:
配个617的接收机就可以了

网友D:
所以当初买10C的时候坚决买双天线的,基本上想用哪种便宜的接受机都可以用:loveliness: 特别是以前用开的接收机都能用不用再买: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