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进miniQLO-1:24迷你四驱攀爬出现问题,求高人帮忙

楼主(2010-08-06):
昨天新到一部miniQLO-1:24迷你四驱攀爬,在单位装好电池,初试没有问题,只是动力很差,连正常的直路和一点障碍,几乎就不能通过,且电调温度较高,回家再试,发现电调很烫手,一会儿之后,电机不在响应,舵机没问题,我分别接舵机和电机都测试了,电机始终没有响应,舵机却正常,总共时间不超过6分钟,初步推测不是电池原因。求高人帮忙下

网友A:
电调发热但是动力不足?新电机应该不会出现电刷磨损导致短路的情况的,你有没有拆下电机单独通电试过?如果电机输出动力正常的话,试试用手转动下传动大齿,看是不是传动部分安装时出了点问题导致阻力过大,如果是的话将各部分拆下来,分别调试和加润滑就可以。
另外这车一定要用充电电池,普通的干电池放电不够,动力也会出现不足,不过这种情况如果电机没有短路的话电调是不可能发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发热但是动力不足?新电机应该不会出现电刷磨损导致短路的情况的,你有没有拆下电机单独通电试过?如果电机输出动力正常的话,试试用手转动下传动大齿,看是不是传动部分安装时出了点问题导致阻力过大,如果是的话 ...

我也想过是否是传动部分出现了问题,今天准备去买点润滑剂,另外也听你的建议,单独测试下各部分的运转情况!再次感谢

楼主:
会否电调出问题,电机已经烧毁?

有点担心这个问题,但是电池是按要求买的,这样的额定电压,应该是不会烧坏电机的吧?

楼主:
还有情况

电调上面负责电机那个绿色指示灯都不再亮了,只有舵机的灯是亮着的!我读书时物理学知识没学好,有点笨哈,只有请大家帮帮忙了

网友:
QLO原厂电机是有刷电机,你将电机的两极直接接到6V以下的直流电里就可以知道电机有没有坏。电调方面可以将负载(万用表、6V以上的电机、小灯一类)接到原本接在电机的两根线上,开机扣油门,如果有6V左右的电压出现就正常,没电压就已经坏了。
另外,小日本的说明书做得还可以,应该会有常见问题的处理方法,你可以去找找那个电调的绿灯不亮的原因再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