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眼龙5.0调试

楼主(2010-08-06):
(无正文)

网友A:
各项参数都不确认正确显示就进入自驾模式,

网友B:
没归零? 高度为负999?

网友C:
P
R
两个值得校准有问题哦!飞机明显不能对准航点,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照说明书一步步的调整,上边的建议数值完全可以采纳

网友D:
焦距近了,高度问题可能是搜星没完成

楼主:
突然想到自动航线对不准航点,可能是pr值没调好导致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E:
PR值没有调好,可能会造成你的航点对不准,不过 HDGCONTGAIN 调不好也会造成飞机摇摆,建议数值42试试。
我其实都调到4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