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买了两个模拟器都不行,请问大家用的是哪种?

楼主(2010-08-06):
买了两个模拟器,左边的是买了两年的,35块钱,只支持G3和FMS,右边的是刚买的,60块,支持G4、XTR、FMS

但是两个都有同一个问题,进入不同的模拟器后,都会出现摇控杆的四个通道有一个没反应或者变成开关量的现象,进入通道测试也是这个问题。(右边的那个模拟器有过那么一次,突然正常了,接着又不行了)

不是模拟软件的问题,因为G4、G3.、XTR我都试过,也不是控的问题,天地飞、FF9、T4VF我都试过了,也不是电脑的问题,我试过3台机子,4个硬盘了,系统更是换了无数个。

我晕了,搞个模拟器有这么痛苦么?现在只能估计是自己买的模拟器不行了,但是卖家说可以,坛子里好像也有模友在卖这种二手的模拟器,不过卖家同意给我退货,我只有再去重新选一种了。
不知道大家用的是哪一种,推荐一下啦,要能玩XTR,G4的,新入手了450,现在急着用模拟器练手呢。

PS:模拟器有这么折腾吗?

照片

网友:
我用这种,6exhp和2801pro插上就可以玩(就是价钱高了点 )

网友:
线的问题!我的就是线里面有些折断了接触不好!玩得时候动一动线就好了!就是表现为某个通道没反应!

网友:
我用的是右边那种,可以飞G4,我是天地飞6C2.4G的控,

网友:
估计不会是狗的问题,找个老手看看吧,模拟器设置或者线的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