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遥控器和2.4g图传公用的疑问

楼主(2010-08-06):
如题,之前看了射频小兵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4%C6%B5%D0%A1%B1%F8
说2.4g图传可以设置频点,避开2.4g遥控器干扰。那么有没有哪位模友这样实验过,请成功的说说啊,谢谢

网友:
现在图传一般都是国产品,没有专门的滤波,频点也就是靠拨开关的,想说没有干扰很难
如果2.4g遥控,建议使用5.8g的图传

网友:
 别说2.4跟2.4了,就连1.2的都有点干扰,我最后还是选5.8的总算没发现啥干扰了

网友:
72+2.4挺好

网友:
2.4G的接收和6EXHP 40M遥控挨在放一起有没有相互干扰?接收天线角度有没有什么说法?

网友:
对于小兵的观点,我并不认同。

任何的发射机,只要有调制,在它的频点附近,会占用一定的频谱范围,如我们的图传,就会占用20-50MHZ的带宽(我们的图传,使用FM 调制,调制深度越大,占用频谱越宽,能传输的高频分量就越多,图像的细节就越好)。

在占用频段的图传发射信号直接就干扰了同频2.4G控的接收,使接收机收不到控的信号,近距离就能使模型失控。

有人会问,小兵说,图传和空的频率错开不就好了?如设置图传2480,控2400,隔开80MHZ,你的图传占用2460-2500MHZ,干扰不了2400MHZ的控啦。

这个观点只能说明提出者对无线电发射机没有充分的理解,一个2480MHZ的图传发射机,在离开他主频很远的地方,如正负100MHZ的地方,也会产生一个噪声电平,这个信号可能比主频低60-80dB,假设发射机20dBm(100mw),噪声电平就有-40dBM到-60dBm, 这个电平对于灵敏度为-100dBm的接收机来书,通过近距离的天线耦合过来的噪声电平可能就有达-60dBm到-80dBm,高于接收机的门限,在控和接收机距离较远时,噪声信号比发射机过来的信号还要高,模型就失控了。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图传的影响,接收机收到的信号只要高于-100dBm,模型就不会失控。由于图传的噪声影响,可控距离比正常要缩短很多。

有没有办法?有,
就是在发射图传加一个2400MHZ的陷波器(但对2480MHZ衰减量很低),起的作用就像双工对讲机中的带阻式双工器一样,使2400MHZ频段周围的噪声大大衰减,低于-80dBm或更多,这样就能使用2.4G的控和图传了,不过陷波器的重量和体积,会增加FPV载机的负担。

小兵作为商家(我见他在3国推销功放和改装),有时候为了推广它的产品,在没有严格论证和实验的情况下发了帖子,他的的观点,还是需要实践去检验的。

网友A:
做射频的肯定知道杂散是什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射频的肯定知道杂散是什么吧

是啊,如果考虑到了,就不会提出共用啦。
做过常规的对讲机中继系统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网友:
如果能将图像数字化,通过wifi系统来传输图像和控制飞机,就简单多了。
只需要地面一个平板,飞机上一个鞭状天线,就搞定了!
不知道哪家有成熟的方案?保证能飞的够远。

网友:
普通的是模拟信号,楼上这款传输的是数字信号,这样理解可以吗?

网友:
同样是2.4G的频率,就算频点避开,也是不可避免的多多少少的干扰.这就正如2.4G的图像跟我们家中的无线路由器,虽然频点只是相近而已,可是仍然会干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