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一下GY240与接收机连接和使用说明

楼主(2010-08-06):
查了半天240的中文说明书,都没找到,401跟240的又不太一样,请教一下大家。

如图:
这是一般450接线图,但是我的240只有一条感度线,那这条线是接第4通道,尾舵还是接第6通道 ,第5通道空着不用接?

另外大家有240的说明书不?有的话发我一份,感激不尽,使用调试心得,也请大大多多指点

网友:
什么叫 只有一条感度线  感度线本来只有一条啊

网友:
另外 接第几通道 不是固定的 这个要看 你用什么控 控是如何设置的  和第几通道没有什么必然关系

网友:
哦 我想起来个 GY240 是没有感度线的 尾舵机直接插GY240上  GY240 上的线插接收机 的尾舵机通道上  没有感度线  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我是用GY240的,我用FF9的,我的链接方法是将图中第五通道和陀螺仪之间的线拿掉。

网友:
搭车问问,GY240无数码功能,配什么模拟信号的舵机好些?现在好像都是数码锁尾了。

楼主:
呵呵,我也是FF9,请教个问题,你飞模拟器时,通道是怎么设置的?

我的怎么都搞不好,我QQ是306154922,加QQ,想请教一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