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瓶螺丝胶,不知买对了没。

楼主(2010-08-06):
工具店买的,50g只12,强度是中等的,其它型号都是高强度的,怕螺丝以后拧不下。不知买对没有?用过的麻烦说说,谢过了。

网友:
这个没用过。

网友:
我也要买啊,什么地方买的

网友:
一般五金店就有卖的

网友:
楼主试试看,好用向各位推荐

网友:
低中高我都买了,
中的要小心点上,要按说明上1~2牙就够了,上多了下不来
还是低的好,上满了也不怕下不来

网友:
中强度的上少点。我们这五金店跟LZ一样瓶装的8元。

网友:
目前只是悬停,从来没上个螺丝胶,请教上了这胶,取得时候要加热不?

网友:
没买错.我的是探索者340中强度.五金店7元一瓶!上两个牙无需加热可拧下

网友:
买低粘度的。有标明的。

楼主:
感谢各位提醒只上2牙就够了。我还真不知道,不然..... 论坛上热情人还是有的

网友A:
别上最前的两个牙哈,要上最后的两个牙!

网友(2011-02-18):
引用 网友A:
别上最前的两个牙哈,要上最后的两个牙!

真的假的?说明书不是写着上最前那两个牙的吗?

网友:
型号没有错  不过建议买 乐泰 的242

网友:
没螺丝胶的lama敢飞, 没螺丝胶的450可不敢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种,强度很好,被朋友称为“螺丝胶中的502” 。。。所以一定不能涂得多,在螺纹上轻轻画一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