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aero cat(alley cat),帮忙看下问题

楼主(2010-08-06):
第一次做飞机,找了个简单的,翼展600mm

楼主:
今天早上试飞了,不算很成功,勉强起飞

雕刻出炉

雕刻出炉

乍现雏形

乍现雏形

安好设备

安好设备

舵机

舵机

附加的小轮子

附加的小轮子

试飞的最后影像

试飞的最后影像

楼主:
今天早上试飞了,起飞之后机身左右摇摆不定,打副翼也不好控制,其他问题不大,请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
哈东西切割的?   感觉你的舵角安装的不对  上面的小孔要处与铰链的正上方 (我也表达不好)   楼主的起落架猛 结实吗?
楼下补充

网友:
反扭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东西用激光雕刻机搞出来的
你说的舵角问题已经改装
起落架是有点蒙,如果暴力降落的话,有可能损坏机身,所以正在考虑改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反扭太大,这个也有可能啊,高手帮忙回答下这个改怎么解决啊,莫非像直升机一样-----共轴双桨?????

网友:
做大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翼展大点么?以前有人做了500mm的翼展
开始就有人告诉我说做了1m的翼展、

那会有人告诉我,电机要有个右拉角和下拉角,请高手解答

网友:
貌似用的2200的电池,而且这么大的桨,速度上不去,反扭又打,翼展这么小,造成副翼没舵效,整机处于失速边缘,所以会难控制

网友:
螺旋桨直径大了,反扭太大,加上几乎所有的有分量的东西都在机翼上方,重心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