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吃螃蟹4g6s换V120D02接收机

楼主(2010-08-06):
rx2610v的接收机昨天到手的,290rmb一个,定的时候没要V120D02的说明书,结果就是一个多小时的摸索

无论从外观还是内部电路板来看rx2610s和rx2610v都没有任何区别(壳上的字母s和v除外...)估计黑心的walkera只是重编了一下接收的程序再换了个皮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0ecee1bd-a12f-11df-873b-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0eede2e3-a12f-11df-b26f-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0f0d8a82-a12f-11df-80d0-0015c55db73d/
预览:

楼主:
接着装接收,照着4g6的设置方法习惯性的把SWASH设成了3 Servos 120度,结果每个舵机速度不同角度不同,连中位都不同,还以为是那一堆舵机线接错了,拔了装,装了又拔,瞎捣鼓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无意中发现SWASH设成1 Servos 舵机就正常了。

最后总算试出来了:
SWASH模式:用2801模式SWASH就得设成1 Servos 用2601模式就3 Servos 120度

舵机布局:第一种方法: 接收机上pit rev设on从上往下看机头这里是elev然后沿逆时针是aile然后是pit,这种情况下所有舵机均不需逆转,但转到2601模式用3 Servos 120后螺距舵会反向
                   然后研究出了另一种方法:接收上pit rev设on。从上往下看机头这里是elev然后沿时针是aile然后是pit,这种情况下只需在遥控里将pit逆转,2601 2801模式就都能用了(2601 里SWASHMIX的 pit 设成负值)
最后是调曲线试飞
rx2610v的三轴陀螺的调整幅度要比rx2610s的大很多(差不多一倍)回中速度也快很多 接收机上的陀螺仪感度旋钮从最低位转30度就已经很稳了。

到现在为止发现的问题
1、微调不能用只能调连杆长度,不然下一次对频后舵机中位会向反方向移
可能是把ccpm混控功能放在接收机里的缘故吧
2、同样的subtrm也不能用
3、2801下由于不能用3 Servos 120所以SWASHMIX没得设,螺距就得用trvadj限制最大行程

网友A:
接收部分和陀螺仪部分可以分开吗?

楼主:
原来想上视频,但没人帮我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们来太早了我还没打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部分和陀螺仪部分可以分开吗?

不行,焊一起的,不过暴力除外

网友:
关注+1 好用吗

楼主:
比4g6s原配好,因为能调曲线

网友:
把RX-2610S或者RX-2610V的电路板从外壳里拿出来给大家SHOW一下吧

网友C:
从来不用华科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从来不用华科尔

  还是有亮点的,那个3轴陀螺板可以目前唯一的廉价3.7伏3轴陀螺板啊。

  怎么把3轴陀螺板从RX-2610V上拆下来并焊上舵机线?

我幻想:3轴陀螺板拆下来,连到72MHZ的3.7伏接收板上,是不是就可以用72MHZ的JR 9XII九通道发射机遥控直升机了?我就不用买华科尔设备了。这样改造以后,就变成72M小电直了,不是2.4G小电直了,呵呵。

有高手愿意单出“已经连好舵机线的RX-2610V的3轴陀螺板”吗?
我买。
想想吧,高手们,这就是赚钱的地方啊。像我这样不敢自己拆RX-2610V的人很多的啊。

72MHZ的3.7伏6通道超轻接收板已经找到:

网友D:
 RX-2610V怎么有三块电路板?

上面的是3轴陀螺板?
中间的是接收板?
下面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RX-2610V怎么有三块电路板?

上面的是3轴陀螺板?
中间的是接收板?
下面的是什么?

很遗憾,上面的不是3轴陀螺板,只是旋钮微动开关和控制芯片,暂时只能在第二层板反面找到一颗陀螺仪(可能是一颗陀螺仪有三根轴)接收天线也在第二层,舵机插口也在第二层。所以拆开是肯定不能用的。第三层板只是块板没有电路也没有电子元件,作用只是保护第二块板和更稳定的固定接收机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c4db45c2-a3a5-11df-88a1-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c4f7d49e-a3a5-11df-91f9-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c5160f87-a3a5-11df-9f55-0015c55db73d/
预览:

楼主:
图片预览咋没了??看来得下了

网友:
谢谢楼主图说RX-2610V。

看来华科尔真是黑心到了极点,生怕我这样的玩家“窃取”3轴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有亮点的,那个3轴陀螺板可以目前唯一的廉价3.7伏3轴陀螺板啊。

  怎么把3轴陀螺板从RX-2610V上拆下来并焊上舵机线?

我幻想:3轴陀螺板拆下来,连到72MHZ的3.7伏接收板上, ...

我也幻想3轴陀螺板拆下来,连到72MHZ的3.7伏接收板上

网友:
华科尔莫不如单独销售 RX-2610V的3.7伏3轴陀螺板(带舵机线和调节旋钮),既赚了我们很多钱,我们也不用费心思去研究怎么拆了。 真应该把这个建议告诉华科尔!

网友:
内置的程序能确认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