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调 B8 平衡电压精度

楼主(2010-08-06):
拆除用于固定功率管的五颗螺丝及左右边盖很轻松得就把整块底板弄出来

这台B8液晶屏用的是插件不用担心被拆坏

拆开后没发现所谓厂家预留的可调电阻

要调平衡电压精度最简单的方法是购买0.1%贴片电阻更换原有的

499K  16颗
249K  16颗
200K   8颗

有可能买不到或者卖家让你几百颗的购买算算也不便宜

那就只好动手DIY喽

按图中标示拆除XX的电阻然后在2片324的(1 2 6 7 8 9 13 14脚)分别接100K定阻+200K精密可调电阻 共8组

慢慢调整调好的平衡电压精度应能满意

楼主:
(引线+固定+可调电阻的方法)由于外接引线的关系似乎对判停有影响(充铁锂时较明显)还是购买0.1%贴片代换的方法效果较好

网友(2011-04-21):
 不错,参照改改!

网友(2012-05-24):
初来咋到,好文坚决顶起,随文自纠,提高精度,以提高信心。

网友(2012-07-23):
这个焊接有些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