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炸机后平衡仪问题?

楼主(2010-08-06):
炸机后平衡仪红灯亮4下停,在亮4下停,一直这样飞机没办法控制,接收起红灯长亮对过吗都不管用,高人指点下是什么问题要怎么处理。

楼主:
是固朗450S

网友A:
电直工作室
接通电源后,平衡仪主板需要检测传感器,这个过程中不要去碰触飞机,以免检测不成功。 如多次检测都不行,更换几个光线比较好的场地,还是无法通过自检说明传感器可能存在问题。这种情况出现都是飞机有摔过过机子说导致的。

网友B:
幸好没上

网友C:
很久没完,现在都平民平衡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