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准备入手雷鸟,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0-08-06):
潜水多日,努力的补充理论知识,对电直也算是有了点初步的了解。
本人绝对新手,看了好多帖子,结合自身经济状况,打算把首机定为雷鸟。去淘宝上看了一下,雷鸟的JJ很少啊,而且大多描述都不是很详尽,现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

1.大家所说的雷鸟所指的是不是colco雷鸟阿,其他的厂商是否有这个机型?

2.经常看到一些雷鸟2 雷鸟3等类似的词汇,请问雷鸟一共有几代?主要差异在哪呢?

3.如果预算在1000元上下,打算先买个便宜的回来培养一下兴趣,除了雷鸟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请各位赐教,型号麻烦写的详细一点,作为新手,很多简写看不懂。

4.雷鸟的原配电机是有刷还是无刷的?

5.买的时候除了RTF套装外,还需要配备什么?电池大家都说用锂电的好些,那个锂电的是电池组吗?还是单块买回来自己串联成电池组?机身哪些部件容易损坏?配几个比较合适?

6.还没想好......

7. 同上

网友:
1000元上下丘比特V3应该还行吧,我也是新手,我打算入V3

网友:
也是新手,也有此打算。

顶起来啊

网友:
LAMA吧~起码不用费事调整旋头~~~~~雷鸟的尾电机很爱烧的~不过那是05-05年的时候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进

网友:
我推荐丘比特V3多点。因为配件相对容易买到,虽然一直有诟病说四合一和动力不行,但厂家已经在计划改进。而且模型的售后也是一流的。
雷鸟一共四代,第四代采用铝合金尾管,其他感觉差不多。
锂电动力好,轻,充电快,缺点是不注意的话比较容易过放,特别对于新手,不容易判断是否已经过放。镍氢电用于空模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丘比特和雷鸟原装都是有刷,对于像你这类的新手来说足够了,无刷动力太强,新手不好掌握。等悬停技术练出来了,再改无刷,那样更合适。
最后,工具,就是螺丝刀,自己有的话就不用买了,修手机那种小点的。丘比特的话还要买一根1.5MM的内六角螺丝刀。配件要买点,电池最好买多一块,模拟器买一个(有论坛上也有软件下 载,但用起来没有那么方便,)。充电器买一个。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请问有没有好的商家啊,麻烦推荐一个?

网友:
淘宝上搜索模型这个店。

网友:
我也想入单桨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除了工具意外,还有什么配件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比如大桨V3用木桨还是用碳纤维的好些,配几只比较合适?

网友:
潜水不合格,
先上模拟器
培养兴趣用lama

网友:
新手可以先考虑买个LAMA 的飞飞,培养下兴趣,,若单桨ESKY 的 HONEY BEE 2,,小邱也不错,但是雷鸟的就不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