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快速连接器的问题

楼主(2010-08-06):
发现螺母十分容易松脱,不知各位有什么解决方法?,还有请问大型汽油机和涡喷用什么连接摇臂和连杆?也用快速连接头?

网友A:
你可以点一点螺丝胶防止螺母松动,一般大飞机是不用快接的~~~球头用得比较多~~~~

网友B:
我买到过两种接头,一种在螺丝那头快到头了就没有螺纹,拧紧不会夹到舵机臂,还有一种我直接安上后用牙签点上502反正以后也不拆它,别的飞机用直接整个摇臂拆下来就好了

网友C:
防松胶或502均可,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地勤人员的细致检查必不可少——小心驶得万年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