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新买的DX7遥控器开机后有滋滋的响声?

楼主(2010-08-06):
为什么我新买的DX7遥控器开机后有滋滋的响声?
1、如果说是2.4G的原因的话,很多2.4G的产品都没有滋滋声呀,例如蓝牙、WiFi射频模块都是
2.4G的呀,怎么没有响声呢?
2、难道是控的电流声?

网友:
貌似正常的  不用担心

网友:
我的也一样 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有这声音吗?没听到过

网友:
2.4g  不会吧   那样的话路由器也有这个声音了

网友:
我的DSX9也有,只有开到设置模式时没有声音

网友:
我经手3台DX7,都没有这声音

楼主:
不是吧。我的还是上个星期淘宝上2200大洋买的唉,已经付款了。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使用寿命,暂时没有发现其他问题。

我的设置模式下也没有声音,因为发射部分没有工作。

网友A:
我的JR DSX7也有~
放心,正常的,那是控的发射功率较大,发射模块影响电源,然后影响了蜂鸣器,蜂鸣器不小心发出了一些声音让人听见了~

网友:
应该正常的,我的已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JR DSX7也有~
放心,正常的,那是控的发射功率较大,发射模块影响电源,然后影响了蜂鸣器,蜂鸣器不小心发出了一些声音让人听见了~

这个答 案让我信服。谢谢。如果除开了了蜂鸣器还有其它的发声源的话就不正常了。蜂鸣器应该是收到干扰或电磁耦合发出滋滋声。

网友:
我的DSX7只用了三四次,就换12Z了.不过用的那几次都没听到有这声音,有一二次还是晚上调模拟器用的.

晚上应该很静了吧.但没听到你说的声音.

网友:
dsmj的不清楚有没有,dsm2的高平头是肯定会发出这种声音的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声音,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DSM2的DX7都有好像

楼主:
如果大家的都有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了。悬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哈哈。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