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八次了!!!!!跪求

楼主(2010-08-06):
小弟刚入手的易德1.5米塞斯纳,刚起用了一个星期,就不断炸机极度郁闷!主要原因刚离地就严重向左倾覆,前端时间玩的挺好的艾特塞斯纳,现在被炸的全无感觉,拜求高手帮饿找出原因!
!目前状况:觉得飞机水平翼 左边低 右边高是否有关系?
因炸鸡两个配重块掉了一个,用4个硬币代替重量是相等的
两个襟翼
舵机
都换过,以前的线都装在主翼线槽里 ,我图省事直接把线用胶带粘在机翼下面是否有关系?

网友A:
修舵
额滴电滑遇到过,修舵修到底才能飞

网友B:
看看微调一下舵面,飞机水平翼 左边低 右边高,就是你这个问题所在

网友C:
楼主,我炸鸡起码100次了~~~~

网友D:
难道是传说中的RPWT?

网友E:
你是否拉的太早了吗!或者拉得太多了!(升降舵)

网友F:
水平 机翼有高低 关系很大的 修舵效果不好 还是把 机翼 搞正吧

网友G:
接着修吧!

网友H:
炸炸更健康。。。

网友I:
咱们就是为了炸机来的

网友J:
多炸几次就知道原因了,呵呵

网友K:
没图吗想看看炸鸡图的

网友L:
调一下拉力线

网友:
还是你技术问题,对于一个老手说,无论出现头重头轻、左倾右倾,都能很熟练的克服,我有一个2米翼展的EPO滑翔机,空中升降舵坏了,导致不能配合副翼转弯及降落,没办法就只用副翼转弯,在天上飘啊飘,飘了5分钟后终于安全稳定降落在距离自己20米的地方。

网友M:
才炸8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