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辉盛电调问题

楼主(2010-08-06):
辉盛30A电调每次加油门,马达转得很卡很卡,大概慢慢给油门,给1分钟左右就转得畅顺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排除马达的问题,用xxd 的电调,马达能正常转。

网友A:
要嘛是接触不良,焊点是不是又脱焊。或者本身是MOS管坏了造成堵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