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747 转向轮问题求教

楼主(2010-08-06):
747刚装好,试的时候发现不走直线,检查后发现是后轮的铁丝太软了,一放地上或走的时候就偏,请老鸟们给点意见,怎么弄才会好点,至少能保证起飞速度啊,这样一直跑偏,打转向就开始滑,机体就向一边倒.谢谢了.还是这是买来的套机,会不会直接就飞不起来.....

网友A:
方向不要打得太狠了啊……软了可以通过更换更粗的后轮钢丝加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打一点点方向就直接甩了.........但是后轮的洞很小,不知道可不可以换个别的轮子 或者直接弄个左右接的轮,那样感觉更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