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2.4g接受天线的延长

楼主(2010-08-06):
求助,谁有2.4g接受天线的延长办法?
船,车的2.4g接受天线太短,有时候船吃水深了,遥控距离还不到100m
谁有什么办法啊?我知道2.4g的天线制作需要技术含量的

楼主:
自己顶啊,高手出来帮忙啊!

网友:
我记得人家和我讲过,天线的长度应该是1/4波长,2。4G的天线长度应该是125mm,所以增长了也没多大用处,还可能画蛇添足。
考虑增益吧。不过增益以后近距离会有死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谁有2.4g接受天线的延长办法?
船,车的2.4g接受天线太短,有时候船吃水深了,遥控距离还不到100m
谁有什么办法啊?我知道2.4g的天线制作需要技术含量的
俺有,曾经做过最长的50CM,也是用船上,效果还不错的说~~~~~~~

网友:
2.4G天線不要動他 是有講究的
加功放吧 近距離會有死角

网友A:
把屏蔽部分任意加长即可,非屏蔽部分不要动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屏蔽部分任意加长即可,非屏蔽部分不要动长度
对的,不过屏蔽部分长度以1/4波长的整数倍最好。头上的非屏蔽部分长度3cm伸出来即可

网友:
屏蔽部分长度无要求,非屏蔽部分长度波长1/4整数倍

网友:
那个,2.4G短波容易被地面,水面吸收
100米正常

换35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