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无刷和夜航灯试验

楼主(2010-08-06):
450尾无刷和夜航灯试验
       受尾传动系统许多问题的困扰, 本人在升级尾传动和尾无刷反复研究, 经用CD无刷在400上试验后移植到450上, 基本可满足本人的低级飞行要求, 感觉比原来的要好, 虚位没有了, 动作反映比原来还要快,灵敏, 经测试两个电调的工作电流和原来的一个差不多, 当然重量增加了一个电调和电机, 但少了尾传动的许多机构, 对于本人这种仅作一般飞行的” 飞机派” 来说, 感觉还是尾无刷好些.
       试验中有两点重要经验:
       一是电调, 本人有三种电调, 有二种极不稳定, 根本无法用, 只有X盈的可用, 在设置上把低压保护阀值设成低, 防止低压保护动作时尾失控, 本人用18A电调, 经测试工作电流在5-10A之间.
       二是电机选择,CD改无刷很轻, 在400上可用, 但用在450上可能功率小了点, 发热严重, 二三分钟后可能是转子磁铁高温退磁, 会尾失控, 改用商购Brushless-Motor Bm2408-21大无刷, 重量由CD17克增加到37克, 发热降低, 但感觉又大了点.
       其它的调整也简单,GWS 01T陀螺和华科尔的GYRO都用过, 中立点正中,RD6000设置RU项中CNT=100,RV.H=30,M=-35,L=-85.

为增加晚上在院子里飞行的乐趣, 在主旋翼上加了点灯光, 供电是在旋翼头上装了个锂电池盒, 这里没有离心力, 危险小些.

网友:
适合晚上看

网友:
有才,但JJ好脏~

网友:
用贴片LED就棒了

网友:
好多部件的安全性,有待验证。。。

网友:
黑夜里飞3D一定好漂亮

网友:
你这样的尾无刷效果不好, 看过外国人用尾无刷取代皮带,但是尾变距还是要用的

网友:
外国人的尾直驱

网友:
厉害的,怎么改造的啊。我也打算改改

网友:
能飞,,就好

安全第一!!!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也!但这样会不会降低飞行时间呢!2个电机用电!

网友:
LZ这台YT有年头了,居然还能飞,佩服

网友(2010-09-07):
这台YT真是古董级别的了啊,不知道还有配件没有。牛机

网友:
晚上飞起来一定很绚丽啊,建议上些晚上飞的照片

网友A:
楼主的飞机年纪不小了,差不多要升级了

网友B:
尾无刷还是做成定速+可变螺距吧,这样效果会相当好

网友C:
我想将我的飞霸30尾控改为无刷的,这起到很大的借鉴

网友C:
我那飞机更有年头了

网友D:
 有才有才

网友E:
灯的效果不错!

网友F(2011-07-14):
最近也想鼓捣夜航灯,但是大桨上装灯还是有点危险,甩出来成了子弹了!我还是老实装在鸡架上吧~~

网友G(2011-08-15):
看的我这个痒痒啊,改天我也加灯。

网友H:
非常疑惑,尾无刷的电调接到哪里??
陀螺仪上??能自检通过??

网友I:
怎么不考虑贴led呢?

网友J:
这小亮灯真是太亮点了

网友K:
不知道飞得稳不稳

网友L:
夜航灯好看啊

网友M:
晚上不敢 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