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三合一不兼容别家的接收吗?

楼主(2010-08-06):
LAMA上四合一的接收板坏了,我把三合一板拆下来单独引出两组插头,用DSX7测试了一下,接任意两个通道都无法点亮三合一,红灯长亮,但是接收机指示工作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呢?盼望大神们解释。

网友:
换接收的事是有的,但不会这么简单吧。

网友:
我用天九加日冠2。4G接收都可以啊,

网友A:
3合一需要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合一需要供电吧!

拍照的时候没有加电,实际情况是通电后亮红灯的

网友:
建议楼主好好做做功课.好好潜水,看看老帖子,别人怎么能换用DX7,你就不行!!!!!???
我只能告诉你,你接的不对,至于怎么样才对,请你继续潜水,做好功课 呵呵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三合一给接收供电后重新绑定一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