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启发,闲来无事制作电焊.点焊机,成功如否,看结果

楼主(2010-08-06):
有这么一个烧掉的小电焊机,拿他开刀了,实践学习,从整理铁心开始吧。有什么好的建议也请大家赐教,虚心接受了

绝缘板骨架安装中1

绝缘板骨架安装中1

禁锢件,加绝缘1

禁锢件,加绝缘1

线圈骨架

线圈骨架

外加黄蜡带一层1

外加黄蜡带一层1

网友:
占座看直播 深更半夜 楼主辛苦...

网友:
没了?等你

网友:
自己动手干,必须得顶

网友:
看那个桌子 感觉LZ是搞机电维修的

网友:
搬个马扎等着。

网友A:
线圈的数据很重要的,我搞过一个,只能烧2.5以下的焊条,发热的厉害,浪费了400多块钱,冲动是魔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的数据很重要的,我搞过一个,只能烧2.5以下的焊条,发热的厉害,浪费了400多块钱,冲动是魔鬼

    看看吧,我用的是不小心烧毁的电焊机,还用原来的T数,在加个点焊,谢谢提醒

网友:
原来的线卖废铜了吧

网友B:
最好重新计算一下不要把磁密取太高

网友:
感觉不如买个新的改

网友:
你那样的铁皮我家还有好多来!

网友:
中间没有动铁吧?增加点焊功能很好

网友:
芯注截面积是不是50X90的,准备取多少电压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重新计算一下不要把磁密取太高

  原来的线圈我检查过了,是因为铁心松动,当再次插好贴心时不小心切到了初级线圈才烧毁了,不过重新计算也是万全之策,谢谢大家

网友:
大家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500元买个全铜线的,还很好用

网友:
又烂尾了

网友(2010-10-13):
 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
骨架做的不对,

网友:
我的颈椎病被你医好了

网友:
下文都没了,结果可能没成功,鉴定完毕。

网友:
LZ不地道!不发完全文,吊人胃口!

网友:
动手干的是能人

网友(2011-02-09):
怎么没下文了,我还一个电焊机铁心等着你呢~~赶紧啊~!
我的铁心是40*75mm的长方形口字型铁心和楼主的差不多~等着做点焊机用的~~!
大家谁会计算帮我算算啊~~,小弟跪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