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轴承钢光轴两端能钻孔攻丝否???

楼主(2010-08-06):
最近造机 想买点光轴 一般有45号钢表面镀铬 和轴承纲表面镀铬  ,这个轴承钢是不是常见的轴承内外圈的那种钢 貌似很硬啊。

网友:
很硬,板牙攻丝都不行

网友:
据说要先热处理搞软 然后加工然后再热处理搞硬

网友:
光轴外层硬,锯床很容易把锯条搞坏,我锯过声音很吓人,给锯床加工老板心疼够呛,里面不硬,能钻孔能绞丝

网友:
热处理不会变形吗?用硬质合金钻头干可能行。。。。

网友:
可用车床切断,中心很容易攻丝。

网友:
我买的可能是假货?
浙江丽水的,
16mm带座光轴,
感觉不象“轴承钢”的,
表面不象有镀层或淬火的样子。。。
两端钻孔,攻丝非常容易。。。
盲孔,用头攻和二攻丝锥攻了两遍,
每次点一些机油。。。
手感有点象45#钢。。。

网友:
就是这个东西。。。
上面的螺丝就是拧在光轴上的。。。

楼主:
楼上的应该就是45号表面度铬 。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应该就是45号表面度铬 。
镀铬先镀铜吧?

网友:
一般的轴承钢是,高碳高铬钢,经淬火处理。只能用特殊工具加工。
一般便宜的45#钢也可以做轴承。
你要问他具体是什么钢号,这样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网友:
中间是软的,外表面和端面是很硬的,只要你能去掉哪怕0.2m厚的一层,其他的就好处理了

网友:
砂轮机打掉表面,再锯。

网友:
如果不是整体淬火的轴承钢光轴,中间钻孔攻丝是可以的!一般轴承钢光轴只是表面淬火处理,深度只有2到3mm,比较硬,用合金车刀车得动,中间处理不到,比较软,钻孔攻丝很容易的!

网友:
楼上说的极是,我手头也有轴承钢的光杆,试验过,确实是表面淬火处理的,表面很硬,但是中心比较软,用钻头完全能打得动,但是没有实际攻过丝,不过就钻的感觉来说,攻丝应该没什么问题,我的光杆是外径12的,小于这个直径的就不太清楚是否也是这个情况了,不过话说回来,虽然中心打孔攻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是端面想要车平整似乎就很不容易了~~~

网友:
有一种是轴承钢的,中间也干不动。。。。。

我用过好多家的

网友:
关键是淬火的程度,就是45#淬好火你也钻不动,更攻不动,先打下样冲用钨钢钻头试钻一下,如表面硬里面软就没问题。

网友:
会不会冷作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