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 有用A123飞的吗

楼主(2010-08-06):
有人用A123 电池飞 YT550 吗?怎么配置?2组6S 123 会不会太重啊?

网友:
没用过啊!

网友:
550都买了,不会买不起粮食吧

楼主:
550  4500.00, 电池就要1000多,用A123 便宜 又不怕过放,只是不知道是否有人用过。

网友:
5000 6s电池那么便宜,就别折腾A123了

网友:
有钱上550没钱买电池?

网友:
想用6S2P ?

网友:
10s1p 应可行,电机电调可能需调整

楼主(2010-09-24):
手上大把的A123电池。

网友:
整个2手600飞,应该不错的

网友:
说到550E 看参数真的很诱人

550还真的快要受不了了
  顺路问问有550的朋友 麻烦量下 飞机是否可以放得下这2款电池
  参数上是写 使用 6S 2600-5200的电池 担心到时候电池太大了带不到头罩
    手上有这2款电池  之前是拿来飞 600E的
第一种
●規格:22.2V 5200mAh 115wh (6S2P)
●尺寸:142x65x44mm
●重量:800g
●採取12AWG耐熱矽膠軟質導線,耐熱200°C耐電流110A

第二种比较长点
●規格22.2V 4600mAh 102Wh (6S1P)
●尺寸44x168x50mm
●重量725g
●採取12AWG耐熱矽膠軟質導線,耐熱200°C耐電流110A】

   麻烦各位 帮忙看看了       再请飞550的朋友们 发表下自己的意见 谢谢

网友:
有不少人在用A123操直机操车操船呢!

网友:
还有涵道

网友:
都能带上头罩~只不过,2P的太重,飞起来不爽~用2600的1P的电池,可飞两种模式~1种是单个飞轻量化~另一种两块搞起来飞耐力化~不过,前提是电池是YT的~

网友(2010-10-25):
我在飞泰世X5 用A123

以前自己组的 4组3S,正好12节,前段时间在模型展上买了一架X5。我就打起A123的注意。一晚上把4个3S改成6S2P,总重量900多克。试飞了一下 3D疲软,分析之后电压不够。电流应该能够,电池飞下来都不热。建议飞550,不要用6S,最好8S,我计划再将6S2P改为8S1P。重量差不多700克,左右。

另外6S2P原来的电池架放不上去,只能放在下面。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550  4500.00, 电池就要1000多,用A123 便宜 又不怕过放,只是不知道是否有人用过。

你说的1000多电池是什么牌子的 ?

网友:
用life的话需要8s才好飞

网友:
8S 就过了   重量减轻不少~~!不过 容量小了点儿   估计你只能航线4分钟~~!

网友(2011-02-06):
5000MAH 6S电池,好的也就是六百多一个啊。

网友A:
本人在用12s 123玩 550改600, 全機連電約3.5kg, 可3分鐘3d, 力量非常強橫

楼主(2011-03-29):
楼上兄弟,请说你用的什么电机,多少KV的啊?用12S就要给接收机单独供电啊,还多块电池。

楼主:
顶下,怎么用A123 电池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在用12s 123玩 550改600, 全機連電約3.5kg, 可3分鐘3d, 力量非常強橫
下来电池烫不?

网友:
大飞机我还是用油的吧

网友:
很少人用a123?

网友:
12S A123, 1100KV MOTOR, 接受機供電由一個高壓ubec提供(由12s a123取電),
用16t / 17t 細齒

電是燙的

楼主:
12S  A123  还是用的 KV1100 马达吗? 怎么不用KV 740 的呢? 用KV1100 是不是会转速过高? 难道要调低油门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