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低成本OSD

楼主(2010-08-07):
有高手把指南球放在镜头前,用来指示方向不错。

如果搞个图里的东东,上面圆盘指南针,中间重力球作姿态仪,下面底座,

放在镜头前,当FRV驾驶仪表不错,

成本低,不用电,

网友:
有人这么做了,其实这样飞飞足够了,没有自动回航的OSD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请问速度,高度,电量这些怎么办

网友:
再加那个 35元OSD 就完美了

网友:
35元的都不要用,把电量显示器放摄像头前面就够了

楼主:
这样吧,更简洁

网友:
这个基本没用,你们真正玩过FPV就明白了,FPV有一个很大的功用就是在无法依靠地面景物识别位置的时候,让操纵者能够遥控飞机往正确的方向飞。。。仅仅依靠指南针,你是不知道该往哪里飞的

网友:
首先要清楚飞机和起飞点的相对位置,指南针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