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马达启动无力 怎么不好拆开呢

楼主(2010-08-07):
昨天在沙地里跑了一下 突然就不动了 回来检测了一下 是马达启动无力需要推一下马达才能转动 透过小孔看 发现转子两边还有碳刷 约20毫米厚度

当时用酒精 水泡了一下也不见改善

决定拆开检测一下  但发现此马达确实不好拆   请教有经验师傅们的意见

网友:
把后盖铆死的地方弄花,手握电机壳,用胶皮锤对准电机轴,轻轻一敲就出来了。切勿用大力。。有可能是里面线圈烧糊了。。

网友:
忘记说了。电容要先弄掉

网友:
拿钳子捏一下边缘那些卡点就好了

楼主:
费了一些力气终于拆开了

发现没有异样啊  碳刷接触也正常

铜头3片 A和B片电阻为通  其它任何两端相连电阻为1000欧左右

请师傅们诊断  谢谢!!

网友:
线圈断了一组

网友:
从现象上分析,应该是线圈断了一组。

楼主:
好像是线圈断了 改换多粗的线  一般路边电机维修店有卖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线圈断了 改换多粗的线  一般路边电机维修店有卖的吗
线原来是多大线径,就找多大。线长约1米左右,估计线老板不会要你的钱。

网友A:
你的电机故障点应该在C铜片与线的接触点分离。这个位置用焊锡容易温升后飞脱,原则上要用碰焊处理。没有碰焊机,就用专业手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故障点应该在C铜片与线的接触点分离。这个位置用焊锡容易温升后飞脱,原则上要用碰焊处理。没有碰焊机,就用专业手法处理。

非常感谢师傅的指导  经仔细检查问题确实在于此 用牙签挑了一下发现铜片连接处有根线很容易的就断了
现在已用电烙铁焊好 工作 但不知道耐得住多久的高温  若不行就直接换电机

网友:
建议换个无刷的BLDC.

网友:
直接焊接断头会一转就掉。

问题不难解决,把铜头原来压线的小尾巴用锋利刀片切入撬起来(注意不要撬大劲儿撬断喽),把断头线在小尾巴上绕半圈(不够长的话从绕组退下来一圈)然后再用锡焊就不会在转动时甩脱。

网友:
个人觉得拆不是问题,问题是拆了之后再装就没原装好了,那种电机的结构基本是不支持拆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