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飞机怎么改

楼主(2010-08-07):
偶是个菜鸟,现在想改改这个灰机,打算就留个机身其他什么都改,学学玩航线。在小空间也能玩。所以问问大家这灰机改4通怎么改,要用到什么型号配件?当然连买配件的买家连接就更好了
希望各位大侠指教一下。先在此谢过?
翼展500CM,机长390,尾翼22,机身最宽处31

网友:
翼展500CM?  5米? 把重量也标出来吧!
把帖子发到室内机那边吧,我也喜欢小飞机,但是手太新,那边有高手的

网友:
改小型的比大的还费钱

网友:
知道吗,朋友,这样没意义!:loveliness:

网友A:
这介绍上说机子能飞200M高?停空一个小时?真的假的?我也想买个玩玩的

网友:
这架改起来花的钱和买架整机也差不多了吧
而且改装这件事不太适合新手的……
要小飞机的话看看环球飞的小塞斯纳吧比这个稍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介绍上说机子能飞200M高?停空一个小时?真的假的?我也想买个玩玩的

买这个浪费钱。真要买,买个塞斯纳182,4通还可以练练手。这个不好玩

网友:
我还从来没碰过遥控飞机

网友:
看看晴阳的帖子,可以参考下不?

网友:
這個拿去給小孩子飛吧!

网友:
五米的翼展,我家房子宽都没五米。如果是50厘米,那可以用橡皮筋做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