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520抖舵,新增舵机测试视频 )PRO尾巴不时抖的问题

楼主(2010-08-07):
PRO一直有尾部无规律抖动的现象,这次新进了两套双球头尾推,尝试一下没取得任何效果,看来还没找到问题所在
下一步换3688HB就不信折腾不出个结果来

换了3688后基本上解决了,这个DS520估计是挂了,稍后上视频,tnnd费半天劲上传完还需要核审
~~还算够快核审通过了
水平比较差,飞得也少,慢慢练争取达到阳台侠的水准
每周只是周末练练悬停,大家将就着看,陀螺感度有些高,再仔细调调应该可以彻底解决问题了
下一步再试试轴承版的尾舵拉杆

安装到PRO上的样子

安装到PRO上的样子

双推的摇臂

双推的摇臂

全套组件

全套组件

下一步换这个

下一步换这个

网友A:
赶上看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上看直播!!

暂停了

网友A:
咋了???播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了???播完了??

下回分解得到换上3688

网友B:
刚买回来的时候抖不抖

网友C:
双推到最后都换单得了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买回来的时候抖不抖

不抖,飞了差不多200个起落之后慢慢开始抖了,不知道410M的虚位变大是不是有影响,备用的6个410M也买回来了,打算先DS520换成 3688看看效果,不行再换410
机械方面应该说没什么问题,比我谷德的V3噪音还要低,部件运转顺滑,配件都是YT原厂新换的,真是怪了
陀螺是780,别说有问题,在谷德上锁的简直比棍子还硬,而且谷德那机子跟本就没仔细调,还有些震动,再解决不了就差换电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推到最后都换单得了饿。。。。。。

未必,这个双推感觉还不错,最起码劲造,其实跟单推是完全一样的结构,相当于一上一下装了两个单推

网友D:
你把感度调一下看看。我的KDS800前两天换在一台450上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来调节下感度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E:
尾浆换过没?检查尾浆是否变形,是否根部有拉伸

网友F:
亞拓全系列的直升机从250-700,无一例外都是单推,
结合亞拓机子的表现,对单推的信心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感度调一下看看。我的KDS800前两天换在一台450上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来调节下感度问题就解决了。

若是那么简单的话我也就不至于为这个问题折腾了近一个月了
平时我时间少,只有周末才能有时间折腾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浆换过没?检查尾浆是否变形,是否根部有拉伸

呵呵,从塑胶到碳桨,黑色到白色全折腾过来了,无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亞拓全系列的直升机从250-700,无一例外都是单推,
结合亞拓机子的表现,对单推的信心应该没有问题。

不怀疑亚拓的设计,毕竟单推是耐久性最好的
~~其实就是一个折腾,基本上各种类型的都试过来之后也就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双推

不错,除了塑胶件略有些粗糙,还是很值48元这个价钱的,估计耐久性也会很好

楼主:
经过一系列的折腾问题终于基本上解决了
确实是DS520的问题,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这个DS520可能是有了不易察觉的抖舵现象
换上3688基本上一切正常了,终于了却了一块心病

网友H:
亚拓的电子部件真的这么不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亚拓的电子部件真的这么不经用?

估计是rp问题吧,也许是个例,反正是让我赶上了,我可是有一大堆亚拓的电子产品呀,呵呵
经检测确实是抖舵,估计电位器坏了
一小段抖舵视频,没有舵机测试仪直接用遥控器,为避免手推摇杆的影响,直接用手按住微调连续调整,运动到中点位置是明显有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