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N,A6是不是需要返修了?有安全隐患啊!

楼主(2010-08-07):
看不到视频的看这里:
http://you.video.sina.com.cn/b/36549326-1169329147.html
请看视频,2:00的时候,开始不正常,按下箭头减少电流,按一下直接从1.9A降到了0.3A,平时都经常这样。
然后紧接着,我按上箭头增加电流,增加到0.5a后,再按,电流就不增加了,而是变化到时间显示哪里。然后再按就是时间,电池图标,模式轮番的闪烁。(难道上箭头键变成调模式的键了??)肯定有问题。
最恐怖的还在后门,3:40左右开始,风扇图标开始转动,停都停不下来。而且没有电流显示。其他键都不管用。按一下start键,隔1s后就会又响一次
最后不得不拔掉电源。

请问UN这是什么问题,用着害怕啊,现在充电都是隔几分钟去看一下。提心吊胆的!

网友:
典型的程序BUG而已,LZ就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能用就OK,看看我今天发现的问题才神奇,不插电池都有电压。。。

网友:
我的A6也出现过不插电池也有电压,当时保姆的第5组插了3个2s电池,还没充满我就把电池拔下来了,之后A6的第一路就有3点几V的电压不消失了,断电重启后又正常了

楼主:
貌似我也出现过没有接电池也有电压的情况。我没有保姆。
重启后好像就没事儿了。是不是因为插着电池调节设置的缘故呢?

网友:
那不一定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