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小白--也很困惑的问题!关于锂电池的

楼主(2010-08-07):
电池不是全密封的吗!怎么还怕水呢?被水湿透了和完全浸在水里有区别吗?我的的电池经常被水湿(跑船的),会有影响吗?

望老手赐教!

网友:
主要是电极进水会短路吧?貌似电极就是一硬海绵包着的,并不是密封的吧。

网友:
航模用锂聚合物电池是密封的,它和手机里的电池是不一样的。手机里的锂电池完全不能进水,因为电池上面带一块保护电路板,沾水后保护电路板就废了。而航模用的锂电池只是使用两块或三块锂聚合物电池芯子,并没有保护电路,而且电池芯子是用多层铝塑材料密封的。所以可以沾水,但是不可以用水泡。因为水里含有多种无机盐,而电池的正负两电极均是铜等化学性质比较活泼的金属,极易产生电解反应而锈蚀掉。所以航模用锂电池进水后应及时擦拭或晾干,切不可长时间泡水。你可以做个试验,找个锂电池放在水里,放上一天,电池电极就会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锂电池进水后应及时擦拭或晾干 ......

   千万别晒着不管啊.......

网友:
纯水当然不怕,问题是...
哪有金属不怕水的,何况还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