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螺距的困惑

楼主(2010-08-07):
最近在学装六通直机.碰到一个很不理解的问题.就是尾螺距的调正和中点设定问题.大桨的螺矩设定为一10.0.十10.这是3D飞行的需要.这好理解.而尾桨需要负螺矩吗?我想当尾螺距为零时,由于飞机自身产生的反扭力作用.机头会向左快速转向了.那么负螺矩还有必要么?还有见好多模友说别管尾螺矩的调正.只要把飞机设定在锁尾状态由陀螺仪和尾舵机去自动调正状态.好象也不妥.如果静态下没调好.那么陀螺仪和尾舵机不仅要修正飞机自身产生的反扭力作用的影响.还要对尾螺距调正不当的纠偏.大大增加了尾舵机的工作电流,这也可能是尾舵机发热甚至烧毁的一个原因,我的理解在尾推最大行程范围内,尾螺距大约应在负5度到正40度左右.而中立点设在正5度到正8度左右.因为是新手.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也没搞明白,还望坛内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難道你只一邊轉向嗎

网友:
所谓锁尾模式当遥控器没有发出信号的时候,陀螺仪会自动保持飞机机头指向,也就是陀螺仪会自动运算保持机头指向时的尾桨螺距并且记忆这个螺距为机头稳定时的螺距,所以当飞机为锁尾模式下,如果飞机没有离开地面,你打遥控器发出信号后,即使尾舵摇杆回中,如果你不该变机头指向,尾桨的螺距是不会变的(就是大家常说的锁尾模式下飞机离开地面前尾舵很“涩”的感觉)。
至于尾桨正负螺距,貌似没有40度这么大,并且需要2边旋转,所以单靠大奖的反扭力,有时候并不能达到3D飞行时的旋转速度要求,所以尾桨也需要正负螺距,当然正负螺距角度有一定差别,但不会像你说的正负螺距差别这么大

网友:
火狐200的的尾巴2边行程的确是不一样的,而且是偏离很多,负螺距还是留一点的好。。比如风从侧面吹过来,可不一定都是往一侧方向吹的。

网友:
尾桨舵机中立点时,尾桨螺距正5度左右。

正确应该是悬停时,尾舵机在中立点位置、尾桨恰好抵消大桨反扭矩。调整时陀螺切换到不锁尾模式悬停,调整尾舵拉杆长度使机体在尾舵机中立点位置时能保持方向即可。

网友:
LZ理解的是对的。
不过,中立点时,最好螺距再打些,大到悬停时,舵机还在中立点为好。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指教.一个人单打独斗.常常为一个不解的问题而犯难.有时是模友的一句话.就可能解决一个问题.有这样一个论坛真好

网友:
还不太会调机的新手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