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到底可不可以驱动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8-07):
现在手上有一个欧姆龙200瓦的伺服电机,编码器坏,想用变频器来进行驱动。在坛里面搜了一下这方面的有关问题,发现有些人说能驱动,有些人说不能驱动?搞不懂到底能还是不能,如果能,变频器或者伺服电机有什么条件没有?手头上没有变频器,所以不能进行试验,如果冒冒失失买来又怕用不了,请试过的朋友近来说一说,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
我觉得不能驱动,因为伺服电机转动时用脉冲来驱动的,而变频器输出的是不规则的正玄波。。

网友:
看是什么伺服电机.
直流伺服电机,你就把当个有刷电机来驱动就行了.变频器也不要买了.
交流伺服电机,里面是一个无刷电机.用变频器可以低速的驱动,当一个永磁同频电机工作.随着频繁升高会失步卡死.
就算在卡死之前,也是非正常的驱动,发热严重.
你可以买一个电调来驱动它比较靠谱.但这个电机的参数和模型的有点不同,也不一定所以模型电调都兼容.

楼主:
这个链接说的是变频器可以驱动交流伺服电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6%F7%2B%CB%C5%B7%FE
电调我也试了,30A的电调3S的电池,偶尔能转上几圈。

另外说明 一下,我说的伺服电机指的是交流伺服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把交流伺服电机转子抽出来,会不会像步进电机一样失去磁性啊?

网友A:
可以驱动的,只是V-F曲线需要精细调整,并且电机可能不能在整个负载曲线上都有合适的工作点,在负载变化不是太大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驱动的,只是V-F曲线需要精细调整,并且电机可能不能在整个负载曲线上都有合适的工作点,在负载变化不是太大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用的。

这位高手请教一下V一F曲线是指什么?另外最高实用转速大概能到多少?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看伺服的名牌。一般多可以用变频器的。

网友B:
wuxiandian和我都试验过了  要仔细调整VF曲线,他试的是750W的 我试的是1000W的 ,可以调整到不失步,温升受控,输出力矩不错的情况。很考验一个人的耐性。 我们用的都是AB的变频器。  VF曲线都不清楚的话,还是不要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uxiandian和我都试验过了  要仔细调整VF曲线,他试的是750W的 我试的是1000W的 ,可以调整到不失步,温升受控,输出力矩不错的情况。很考验一个人的耐性。 我们用的都是AB的变频器。  VF曲线都不清楚的话,还是不要 ...

这位兄弟,首先我要谢谢你的回帖!同时我要说的是人无完人,一山还比一山高,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我觉得实事求是的说出自己不懂的地方没什么不妥的,这很正常,难道在这发帖的人就一定要知道VF曲线?如果你懂,而且你有这份热心和耐心,那么你可以给大家上上课!如果你没这份耐心,也没必要说不懂VF曲线就不要搞了,其实这论坛中深藏不露的高人大有人在,你我都这大海中的一粒泥沙而已.......,你说对吗?

网友:
呵呵,楼上不要激动啊。我想ELEDIY2008的本意是想说如果不知道V/F曲线,很难搞成功,也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你别把他理解成对你的嘲讽啊。

网友:
LZ有点激动了 变频器和坏了编码器的伺服电机也不便宜啊。很容易烧钱。
另外用变频器驱动伺服的人都是想在低速下获得均匀而大的转矩。如果没这个要求可以不搞他

网友:
另外说到变频器,我玩得也不是很多 同样都有VF调整功能的变频器,用台达和三菱的变频驱动 效果始终都没有调到AB的好。变频器一般都是驱动三相异步电机和变频电机,低速时电压相对伺服来说很高。所以选变频器时一定要有VF调整功能。

楼主:
楼上的高手,实话实说,我没有激动,我只是为了更多不懂的人说句实在话,而且在言语中都是商量的口气,年龄大了,对事都平和了,不会为一点小事而去激动自己了.
另外在此请教一下,以你的说法意思是不是在低频下很难驱动好伺服电机,反而在高频下容易一点,如果不需要在低频下工作,只希望在三千转以上工作,这样是否用变频器驱动容易一点,不知道最高频率能到多少呢?请多指教!

网友B:
变频器一般都能上到400HZ,对应的电机转速还得知道电机的极数才能知道。我前面想说明的是要用变频器驱动伺服,变频器必须具有VF曲线调整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一般都能上到400HZ,对应的电机转速还得知道电机的极数才能知道。我前面想说明的是要用变频器驱动伺服,变频器必须具有VF曲线调整功能。

请问一下怎样才能知道伺服电机的极数,请你稍等,我拆开给你看看,顺便多指教一下!

楼主:
从定子内部看好像有9个极,转子是一个强磁铁。

网友:
转起来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除高手说的那种免强驱动,其它是不行的.  能转起来那是肯定的,发热或者不能带负载了那又有何意义?
伺服电机是永磁无刷电机,变频器是针对感应该电机设计的.
开发过无刷电机控制器的都知道,永磁电机换向要同步要准时.变频器驱动感应电机大概可以这样描述:变频器干变频器的,感应电机跟据负载情况自己转自己的.

网友:
楼上讨论问题啊,呵呵.M O N.   发表下你的观点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变频器一般是用来驱动三相交流电机的,380V,或者220V(日本制式),而伺服电机就是个无刷电机,所以从驱动原理上是和三相交流电机一样的,从图上看是200V,2.1A的,因此最好选择三相220V的变频器,如果找不到则用三相380V的变频器就一定要有调电压的功能,一般的VF调节就是根据频率越高驱动电压越高的原理来调的,所以要把频率调低,使得电压低于200V,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一般是用来驱动三相交流电机的,380V,或者220V(日本制式),而伺服电机就是个无刷电机,所以从驱动原理上是和三相交流电机一样的,从图上看是200V,2.1A的,因此最好选择三相220V的变频器,如果找不到则用三 ...

现在问题是有些人说可以用,有些人说不行!而且变频器的型号众多,价格也不便宜,无从选择啊!另外我是希望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转速能越高越好,以elediy2008这位朋友的说法,变频器最高能到400赫兹,那么1分钟就是24000转,但是驱动伺服电机是否也能工作到如此高的转速吗?这个真的是无从考证!哪位朋友如果知道有哪种型号的变频器能驱动我这个伺服电机的,请告知一声!在此谢过!

网友:
不是说了要找最高输出200V左右 的吗,另外可以拿你的伺服电机去js那试试。变频器最高能到400Hz是电路上的,伺服电机肯定到不了那个转速。我试过松下的正品伺服最高到3000转,指标上可以到5000转,得要专门的驱动。

网友:
如果只能找到380V的变频器,那么就必须要能调VF曲线,而且只能在一定转速以下工作,因为可调VF曲线的变频器是频率越高,电压越高,在伺服电机的转速(频率)超过了一定值之后,变频器加在电机线圈上的电压就会超过200V,导致线圈电流超过额定值,发热,最终烧毁。当然电机的额定电压有一定余量,但如果200V的工作在380V下,就得满足频率高的条件,才不会使得电机线圈电流过大,我估计转速得超过6000转才行,也就是说变频器在100Hz以下的时候输出电压不能高过200V

网友D:
另外确实一般变频器输出的是正弦波,伺服驱动输出的是方波,二者对磁芯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楼上有说用无刷驱动的倒是个办法,不过一般航模无刷驱动好像没有这么输出高电压的,你也可以先用无刷驱动试试。只是驱动力矩会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确实一般变频器输出的是正弦波,伺服驱动输出的是方波,二者对磁芯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楼上有说用无刷驱动的倒是个办法,不过一般航模无刷驱动好像没有这么输出高电压的,你也可以先用无刷驱动试试。只是驱动力矩 ...

看楼上高手分柝,用变频器驱动伺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我这地方落后,见不到js,另外要求转速能达六千转的样子,不太可能.无刷驱动试过,偶尔能转一两圈.

网友:
其实你引用的帖子里,地板上那位试过了,他是电压限制在80V,基础频率120Hz,他那个是个小电机,在你的这个例子里就是要设到200V,50Hz。另外从你的图片上看你的电机最高也是3000转的,因此要设50Hz。变频器不是不能用,只是可能效果不理想。

网友:
我也淘到了个400W、116V的,用电调试了下,只能慢慢的转,没力,可能是电感太大反电动势太高的原固。还不知道怎么玩它,只能做个发电机了,发电效率还不错。

网友:
用电动车控制器应该可以。

网友:
电动车控制器都是有感的吧

网友:
我有个和你相似的电机用电容试过的,能转,没力气,只转了10多秒太烫放手上拿不住

网友:
电动车不都是有感的,也有无感的.
楼主还是找无刷控制器合适些,搞变频器驱动真的不行.理由我不重复了.
要只是为了能动,很简单:你用手扭一下轴它也会转几圈.

网友:
我对交流伺服电机不是太懂,看图好象就是一个交流同步电机,但转子是永磁的,交流同步电机我知道转子有磁滞的,反应式的,当然也有永磁的,但永磁的有个问题就是没有起动转矩,我们用的微型吊扇就是交流同步电机,一开始有来回转动几下,上面有个单向的起动装置,等到转子拖到同步转速才能正常转动,因此用变频器驱动交流伺服电机,启动曲线要设好可能要比较慢才行快了就会来回振动,就不能启动了.如果这个伺服电机的转子外层有一层磁滞层,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买了个电车驱动器准备试试,还没收到货。

网友:
电车驱动器可以驱动,不过转速不高,可能还不到1K转,电机会有点热。

网友:
电动车控制器是可以的,但要买无霍尔的控制器,但电动车控制器的额定电压只有50V左右,如果你这个电机是200V以上的,用50V电压,电机的实际输出功率就大打折扣了。如找不到无霍尔高压控制器,可以通过更换电机绕组的方法解决,另外还要配相应功率的电源变换器。

网友:
我的电机是116V400W的,但这是用在伺服驱动器时的电压,伺服驱动器出来的好像是400Hz的PWM,正常工作中的伺服是一点都不热的,但用这个48V500W的电车驱动器控制最主高大概每分钟800转时电机会发热,而且最慢转速可能是每分钟180转时14MM的电机轴用手抓不停。这说明这个电压已经够了。只是不知道电车控制器如何能提高它的转速。

网友F:
请大家认真理解: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的区别
用异步电机的驱动器驱动同步电机,有些点上是可以转的,
但仅仅是"转动"了,
不必费心研究.
用无感无刷驱动器来驱动伺服电机靠谱.

网友G:
这个话题有点意思,大家继续努力。

网友H:
发现的无刷电机和电车的不一样,航模用的和光驱、复印机、硬盘里的电机是一样的,都可以用电调来驱动。但驱动不了伺服,电车的电机没试过。电车的控制器可以驱动伺服,但驱动不了硬盘里的电机,光驱里的电机没试,估计会炸管。

网友D:
查了一下,我用过的日本伺服电机是10000P/r,也就是每转要发10000个脉冲,每个脉冲转0.036度,对应步进1.8度的步进电机则是每转200个脉冲,而普通的模型用无刷则应该在10个以内,因此驱动伺服电机的驱动器要能达到很高的频率才行,一般是500kHz,对应3000转,所以用变频器驱动交流伺服作主轴不是一个好主意,浪费了伺服的精度,还达不到转速的要求。

网友H:
楼上所说谁不知道,打算用它做主轴也只是废物利用,我这个伺服电机没编码器没驱动器,要淘配套的不容易,有也要大把银子。

网友D:
看来现在是伺服电机满大街都是,而驱动不好找啊,如果有人能做个又便宜又好的驱动板,应该好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