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帮我想想这个齿轮应该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0-08-07):
齿轮上面的两个顶丝我已经拆下来了,但是这个齿轮还是死死的套在轴上弄不下来,齿轮上没有通孔,所以也用不了拉马。试着加热这齿轮,还是纹丝不动。大家看看有什么办法能把这齿轮拆下来吗?

网友:
切断刀。。。
连轴头一起锯下来

网友:
看样子这个可以用拉马吧

网友:
把齿轮上部夹住 底部悬空 用锤子找个木板垫在轴上敲下而后找个后面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用个小的三爪拉马吧

网友A:
不能敲。
用砂轮机磨掉齿轮,知道你需要的是电机 呵呵

网友:
难道是反丝拧上的?

楼主:
大家想的太简单了吧?这个齿轮是带套的,但不是通孔,也就是齿轮的前面看不到轴的,中间小孔应该是中心钻定位的,跟轴不相通的,红色线条所指部分都是整个齿轮,有两个顶丝,轴跟齿轮应该是压进去的,没有螺纹的,但是配合的太紧,而且没有下手的地方可以,我现在是鱼和熊掌都想要兼得,电机和齿轮都要保住,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敲。
用砂轮机磨掉齿轮,知道你需要的是电机 呵呵

 两个都要,缺一不可!

楼主:
我现在最坏打算是在齿轮的顶部,也就是中心钻定位的地方用打个孔,不知道这个齿轮的硬度怎么样,然后用丝锥攻丝,在用螺丝拧进去,把轴顶出来,不知道这样是否行的通?

网友B:
鱼和熊掌都想要兼得,电机和齿轮都要保住的好办法就是不拆,
在油里泡泡两天,最好在齿轮前打个小孔,有时真空很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鱼和熊掌都想要兼得,电机和齿轮都要保住的好办法就是不拆,
在油里泡泡两天,最好在齿轮前打个小孔,有时真空很厉害的

拆是一定要拆的,齿轮套跟轴已经有个泄气的小洞了,所以真空问题是不用考虑的,另外轴跟齿轮套都没有生锈,泡应该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C:
看看是否还存在定位销,在电机和齿轮套之间在两侧分别用工具同时翘,估计可以搞定,别把轴翘弯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敲。
用砂轮机磨掉齿轮,知道你需要的是电机 呵呵

还有请教一下,你是怎样用ARTCAM画同步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否还存在定位销,在电机和齿轮套之间在两侧分别用工具同时翘,估计可以搞定,别把轴翘弯了就行。

没有定位销,另外撬不动,如果能撬动的话,我也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D:
轴头上打通孔,然后用东西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头上打通孔,然后用东西顶吧

这是最后一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最坏打算是在齿轮的顶部,也就是中心钻定位的地方用打个孔,不知道这个齿轮的硬度怎么样,然后用丝锥攻丝,在用螺丝拧进去,把轴顶出来,不知道这样是否行的通?

这方法用过。

网友E:
可以做一种 拉马 就是 拉马固定齿轮 然后不是顶中心 而是顶电机
可以简单的 用螺丝焊接一个 很简单的
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拉锤
也是一种很常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做一种 拉马 就是 拉马固定齿轮 然后不是顶中心 而是顶电机
可以简单的 用螺丝焊接一个 很简单的

能否告知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这种拉锤更 方便 实用

网友:
液帮手腐蚀两天再拆,气焊加热到红的温度,但要注意电机冷却,齿轮以后再占火。这两个办法要是拆不下来的话,只能是丢卒保车了。卒怎么丢你一定有办法,顺便说一下你说的用螺丝顶轴的办法,我认为你用过的办法力都不小,都没拆下来,想用一个最大8个的螺丝能有多大的劲,只是说个想法,你可以试试。

网友:
用起拔器就可以了!把电机固定住!然后把起拔器固定在齿轮上!估计可以弄出来!实在弄不出来,用喷枪加热齿轮!轴的另一头放到水里冷却!加热齿轮然后再用起拔器!不知道这个方法行不行?

网友:
10楼的办法可行。

网友:
很简单的可以拉出来的,自己搞下,前提是家里有钻或是洗,要加工一块合适的铁板,,把轴套和电机的位置,做个凹结构隔离出里,用加强板固定好,,,,然后把轴的另外一头用个轴套装起来,,装好定位销或是锁定装置(确保不出来的)在一个四方形或是长方形钢结构里面,用拉马,拉,自己装好的那个轴套,把低端给卡住,,直接拉出来,,,我电脑慢没装cad,,用画图软件处理,讲究看原理,,一下子明白了,,实在拉不出,给我来信息

网友:
我自己平时拉电机,就是用的工厂的1顿的人力叉车,,把电机底部固定好,,然后上面改轴套,就这样拉出来的,,习惯不好,呵呵

楼主:
刚试了下钻洞,齿轮太硬,根本就钻不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要钻那里的洞呢,你的轴承的另外一端,麻烦你拍图上来,我们看看,如果要钻洞卡住的话,,你就换个另外的方法,用强压轴套,到时候打出来,,,,你齿轮根本就需要打洞的,,做个卡板卡在齿轮槽里面,固定住,用拉马,拉另一端不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钻那里的洞呢,你的轴承的另外一端,麻烦你拍图上来,我们看看,如果要钻洞卡住的话,,你就换个另外的方法,用强压轴套,到时候打出来,,,,你齿轮根本就需要打洞的,,做个卡板卡在齿轮槽里面,固定住,用拉马, ...
\
另已端什么也没有,就一光轴

网友:
电机还能用吗太破了吧

楼主:
另外想问问,交流伺服电机把定子抽出来会不会像步进电机一样会失磁?

网友:
可以拉马啊  那么大个缝

楼主:
终于弄出来了, 付出大拇指被砸的内出血的代价,冒着定子失磁的风险,先把定子抽了出来,然后用楔形铁一点点的撑出来了,把定子装回去发现磁力还是一样,成功了!

网友:
要两全 制作拉马可能是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全分解了电机,然后慢慢拆,要是我,就找一个厉害无比的钳工,交给他去搞,然后旁边观察,把过程发到论坛上来。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都要,缺一不可!

常见医生问:要保大人,还是保小孩?那个男人很为难的说:2个都要!

网友:
19楼介绍的是个好东东,D一个放家里,有用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要注意安全。
既然把电机拆了就,上个解剖图片呀。

网友:
先把齿轮上的定位螺钉拆掉。然后用拉马拉。电机机壳什么都是铝制的,内里的磁钢也很脆弱容易受污染。只有拉马才合适。上面铅锤式的拉马对步进电机不好,出力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