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有请lama高手````

楼主(2010-08-07):
正序浏览
手上2架lama,都是十字盘不平的情况下可以悬停脱控 但是前进后..摇杆回中,飞机好像有反弹力一样..自己会成后退状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怀疑是重心..但是手托住平衡杆..飞机又是平的,, 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打点前进微调。
控摇杆回中了,JJ没有回中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才要不断调增状态。
即使把控摇杆都回中了,JJ也不会因此而自动能悬停。

网友B:
好像我的LAMA 也这样 是E020

楼主:
原帖由
skqh
于 2010-8-7 16:09 发表
我怀疑是控的弹簧
控是9X2..飞固定翼都正常的``

网友C:
我怀疑是控的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