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旋桨

楼主(2010-08-07):
请教一下,螺旋桨有什么经济的解决方案呀?有没diy的好办法呀。因为囊中羞涩……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螺旋桨有什么经济的解决方案呀?有没diy的好办法呀。因为囊中羞涩……呵呵

用马口铁,大概1-2mm厚那种,软硬适中,剪成叶片,焊在轴上,或者直接剪成桨,再扭成30-45度,更简单

网友A:
是什么呀楼上的

网友:
焊接zuo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呀楼上的

螺旋桨焊接座

楼主:
我就是一楼的做法,用0.8的铜片剪了掰成螺旋桨的,呵呵。

楼主:
就是正这个

呵呵呵呵

网友:
呵呵,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搞图,再拿去CNC了。

虽说成本有些高,但尺寸、正反都是自己说了算。

网友B:
我的资料提供

分度分叶焊接固定器

这様用途

这様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度分叶焊接固定器

这样一个多少米呀

网友:
我没賣的!

引用 楼主:

这样一个多少米呀

我已说了是我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