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纯新手调机出现事故,惨

楼主(2010-08-07):
潜了一段时间水,准备入一套试试,先整了个TDF 6C练XTR,一边在网上继续选机,前一段时间终于买了下来。

飞越SPORT空机
新西达 H2218 3680KV
好盈40A
MD933 3个
MD922
KDS800
花牌2200MAH 20C

想拿TDF 6C的控先熟悉下如何调机(勿喷……),能实现简单的悬停即可,然后再考虑买更好的控,便开始上手了。
由于最近工作太忙,好不容易抽出来时间在网上查资料开始调机,把斜盘舵机和尾舵调整完了,由于之前完成没有接触过,身边也没有模友,一个人真是摸瞎,最后想试试看电机工作怎样,接好后开控油门最低通电,电机发出各种响声,好像是自检(开始不知道,网上看贴基本没看到这些东西),油门往上推,电机没反应。疑惑,再继续推,毫无动静,有点傻,各种乱掰,各舵机都工作正常,唯独电机不转。打开熄火开关又关掉,依然没反应,开始郁闷,以为自己哪里弄错了。

接下来的事情我就记不清顺序了,我只记得发生以下几件事,打开了3D开关、关闭了3D开关、电机突然开始疯狂旋转,就是说我不知道到底是我哪一个操作使电机开始工作。瞬间反映过来以后马上打开熄火开关,在我楞神的时候大浆慢慢停转,过去拔了电,此时已闻到一股胶皮味,摸了摸电机和电调都很热,看来瞬间的电流非常大啊。由于电机瞬间开始工作时的强大气势让我心有余悸,还好没有伤到自己,东西放到一边就去睡了。看来敢在家里玩450的都是高手啊,那声音那动静真是挺销魂

今天找了块万用表测了测电调的输出,果然控的油门是反向的,在控上重新设置了一下,那时候我把油门推杆拉到最低实际是油门最高,由于新接触航模差点吃了大亏。现在担心电调会被烧坏,用万用表测的时候,任意两条线开始时都没有电压,把油门推到一定程度时突然电压升到6-8V的某个值,继续推油门也不再升高,和油门不是线性关系。其中两根线电压8V,并且一直保持,而这两根线再单独和另一根线测电压大概只有6.5V,并且3  4秒不动油门的话就又变成0,再动一下油门又升到6.5。并且测所有的电压都不是很稳,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快速摆动,这是电调被烧掉的原因还是TDF 6C机械控太垃圾的原因?有比较清楚的麻烦告知一下电调这样的情况还能不能用了。其他模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用万用表是如何判断油门是不是反向了?舵机反向很好检查也好调,油门反向实在是太惊悚了

考察一下,想入个JR的DSX7,这个控性价比如何,听说功能不错,但是新人用这控调机更加费劲,需要设置的地方很多,担心自己再弄不好该怎么办啊,我们这儿连个卖航模的都没有,完全没有外援,比对说明书应该不会那么复杂吧

网友:
JR的DSX7还行!

楼主:
毫无实际意义的灌水
纯新手入模我容易么我

网友A:
没伤到自己万兴啊 记住教训

网友B:
TDF,6C你都有把握调机,DXS7,难道还比6C复杂?

网友:
出了这样的事确实挺惨 我也是新手能体会你的心情 刚开始出了问题有无从下手的感觉 并且我也出现过油门反向不知道的问题 应该庆幸 我当时是4g6s这样的小飞机 LZ的是450 没出现流血事件已经很万幸了 安全这点马虎不得 LZ切记
我精神上安慰下LZ... 但咱也是新手 具体帮不了你什么

网友:
天地飞6-C调起来很简单,刚入模时用过!

网友C:
新手建议华科尔2801PRO控,对照说明书这控调试真的很方便,价格也便宜,800块!
我以前用过,各方面都很满意,只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才在论坛里把2801出了,买了JR的DSX9!
DSX7当然不错,不过点基础都没有也没有老手带的话自己调试很麻烦的,不过LZ精通英文是另外回事了!

网友D:
lz早用万用表不就结了? 不过万用表应该测不准电调的线性

"不用万用表是如何判断油门是不是反向了?"
其实推油门电机不转就应怀疑油门反向(电调保护);

网友:
电调应该没事~可以把电机挪一下以后再试,这样电机转大桨也不转~

网友:
新手可以这样

直升机不装大桨、把脚架用绳子绑结实在凳子上。然后放心推油门吧

网友:
我是去年新手入模,没人教,也使用的天6调,后来,用来玩模拟器。后来换了天8控,一直用,没有失控记录,全中文的,自己研究方便。
新人自学,别急,多潜水,交些学费,走些弯路,正常。关键是乐在其中

网友:
DSX7不错,买了之后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用考虑换遥控了。 说明书也说的比较详细,慢慢琢磨很快就能弄懂了`:loveliness:

网友:
电调输出的是交流电,确认是用交流档测量的?

网友:
楼主操作前一定没看天6的说明书! 调起来相当简单!只是油门线不细腻!我也用过! 我相信你用高级控会哭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早用万用表不就结了? 不过万用表应该测不准电调的线性

"不用万用表是如何判断油门是不是反向了?"
其实推油门电机不转就应怀疑油门反向(电调保护);

如果是因为万用表测不准电调的线性我还能略放心些,也许电调还能用,因为店主说过三根线随便接就行,那肯定是用交流电,用交流档测的,但是既没线性又不稳定,所以才怀疑是电调坏了。不过既然是交流输出,为什么万用表测不准呢,有什么特殊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伤到自己万兴啊 记住教训

谢谢关心,这个东西不试真不知道威力啊,失控时被打到一定很血腥。。。刚拿到机的时候我觉得挺大的机了,同事跟我说这机也不大啊,敢情当玩具看,等他见识到炸机的威力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F,6C你都有把握调机,DXS7,难道还比6C复杂?

给我啥控都没把握,只不过很多人都说6C不好调,现在我估计他们说的是调节精度之类的差吧,调出来没有高级控好飞,而不是说操作困难,毕竟就那么几个开关,看一看说明书基本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建议华科尔2801PRO控,对照说明书这控调试真的很方便,价格也便宜,800块!
我以前用过,各方面都很满意,只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才在论坛里把2801出了,买了JR的DSX9!
DSX7当然不错,不过点基础都没有也没有老手 ...

专业词语可以查,一般的英文还行,上学时底子还不错,不过英文这东西毕竟不像看自己母语,看多了头疼,而且必须仔细看完才能知道哪些内容比较重要哪些就是废话,说明书要是厚的话估计全看完是挺伤神的

网友E:
楼主的处境和经历和我一样,我也是独自一人玩航模,用的是Futaba 6wxhp的空,亚拓450的机机,自己装好机后,在家里试机,当时接电后,只听到电机的嘀嘀响声,没见大浆旋转,就在控上乱扳一气,就在一瞬间,大浆狂转起来,从没见过这种场面,当时下傻了,不知切熄火,所幸之前用一把很大的扳手压住了飞机脚架,摇动油门杆没反应,只好站在一边傻傻地看着直到电池消耗完了才去拔了电调,后来在论坛潜水,才知道是控上油门没设置反向,想起来真是心有余悸。

网友F:
调机时别装大桨!都调好了,要调双桨时再装!

新手最好立即找到组织,有组织进步快啊!

网友:
多潜水,然后一步一步按顺序调机一般不会出现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处境和经历和我一样,我也是独自一人玩航模,用的是Futaba 6wxhp的空,亚拓450的机机,自己装好机后,在家里试机,当时接电后,只听到电机的嘀嘀响声,没见大浆旋转,就在控上乱扳一气,就在一瞬间,大浆狂转起 ...

握爪简直是我当时情况的翻版,准备不充分啊,有些东西没人给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一个人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机时别装大桨!都调好了,要调双桨时再装!

新手最好立即找到组织,有组织进步快啊!

很多小细节根本不知道,网上泡论坛的时候可能太无所谓的一些事情,大家都不会拿出来说的,但是我们这些新手就是不知道啊

前面也说过了,我们这里就没有玩航模的,从来没见!而且也没有航模店,如果能有个人在开始带一把,一定可以省不少事了

网友:
有组织的第方就是好,作为新手根本就不知道电调需要设置油门反向的,往往需要用一些代价去换取经验的,还好我和楼主都没有付出血的代价。

网友:
调机的时候一定要把电机线拔掉,要是想设置电调听电机的嘀嘀声至少也要把电机齿先拆下来

网友:
模型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  大家都知道

网友:
LZ厉害,入门确实最难

网友:
我装机第一次上电时只上了电机,大齿盘、旋翼头统统没敢上,果然油门反向了,光电机全速运转的声音都挺震撼的

网友:
调式是个漫长的路。。不管是什么控开始都是很难地。。新手调机很容易出大事,,没人指导很危险。。不潜水学习跟是死的快。。
最大危险就出来把飞机全组装好了,才去测试。。。我只对你说。新手。开始就装悬翼头的  ,十字盘。。其他部分和尾奖夹都不要装。。。。。把舵机通道和马达转向设置对后,再学调式螺距。。

网友:
新手呀,都是要吓一下,才记的住那个反向不是随便调的哟,还好我最开始上的是004,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