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CM的O艇把这虚标的30C-2P3S-LIPO弄破了肚(补发视频)

楼主(2010-08-07):
完成3分钟试水视频最后撞岸,状况是惨不忍睹http://v.game.sohu.com/757696/playercs2008.swf

楼主:
只操了2分钟不到,就变成这惨状,严厉打倒做这电池的无良商家

网友:
爆光爆光....上商家名字~~~

网友:
民工牌电池,哈哈哈

网友:
LZ你电调没设置低压保护吗? 你这明显电池虚标过放了!这电池用来飞电滑,电直飞航线还行,用在船这种电流大的地方,就是自杀

网友:
这个是飞250的电池~那么小的电池再怎么也不会有30C的~基本常识还是要有的嘛。。。。

网友:
不是光看C数就行,关键看C数*容量的电流,这个电池这么小,容量估计也就1000上下,两分钟用玩算好的了

网友:
没达到C数应该不会这么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