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为什么我的2米EPO滑翔机的升降舵舵机这么爱坏。。。。。。。。

楼主(2010-08-07):
几乎每次飞不到10个起落就要烧掉一只升降舵,今天幸亏飞得低,往起来拉的时候没反应,一头扎到小树上,用手来回拉升降舵的拉杆,感觉有阻力但不是很大,麻烦大家给推荐款性价比高一点的大扭力舵机吧,心理都有阴影了,怕怕啊!~~~

电子设备

电子设备

昨天炸树上炸的。。。

昨天炸树上炸的。。。

网友:
我新手。感觉只要不是辉盛的应该没问题~怕就买好牌子货。

网友:
额一直用辉盛,除了暴力降落扫齿外,没遇到其他问题

网友:
辉盛MG996应该没问题13KG

网友:
应该是你装的问题。我的辉盛用的很好,联杆应该灵活到用力一甩就飞出来才好。舵机都吱吱叫的就不对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动力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动力配置?

XXD2217
XXD50A
9G×4

网友:
这台机机比AX好飞多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连杆的阻力太大呢?

网友:
2米的EPP模型飞行中的气动阻力完全没有达到可以损坏你的9克舵机的程度。舵机经常性损坏更有可能是由于推拉杆本身阻尼过大造成的。试着检查一下你的模型推拉杆与舵机摇臂连接的角度,行程范围内有无卡死现象,如果你用带电脑的控,调节一下EPA(舵机最大行程),舵量最大时舵机不应发出吱吱声,如果用普通的控,可以把推拉杆接头往里面挪两个孔试一下。另外你推拉杆是什么材料做的?应该保证足够的刚性,控上面的摇杆拉到底,推拉杆不应该出现弯曲现象。普通9克舵机的齿还是比较脆弱的。硬来肯定会加速扫齿,损坏舵机。

网友:
仔细看了下你的飞机照片,估计原厂的推拉杆设计就有一定的缺 陷。那么细的钢丝,那么长的推拉杆,刚性实在令人担忧。而且你的钢丝漏出来的长度很短,硬要拐个很大的弯去装在摇臂上,舵机运动时的阻力应该是很大的。类似这种软推拉杆应该尽可能避免弯曲,呈直线比较好

网友:
质量问题

网友:
这么大的飞机,你是怎样拿出去的?把机翼拆开?

网友(2012-04-16):
爱坏你就买个银燕的金属齿舵机啊  我的升降都是用金属舵机不坏

网友:
EMAX 9克金属的